AD09原理图导出pdf不清晰

楼主(2021-01-02):
RT,没用软件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原理图转成pdf后,字体出现重叠模糊的问题,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直接用打印,pdf格式,设置为彩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打印,pdf格式,设置为彩色。

感谢坛友的指导,打印,选择pdf,生成文件即可,但请问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导致的

网友B:
中文字体问题。最好用系统默认的字体

网友C:
以前自带的smart pdf输出问题不少,最好打印输出PDF,原汁原味

网友:
你的是中文的吧,英文的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字体问题。最好用系统默认的字体

不是,这原理图之前画的,之前输出pdf没出现过问题,这次重装系统和软件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自带的smart pdf输出问题不少,最好打印输出PDF,原汁原味

是的,目前用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类似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