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手一个NAS,白群辉怎么样?感觉这有点贵

楼主(2021-01-02):
如题,听说过很多NAS,感觉就是一个云存储,也大致搜索过,最近补习了一下,感觉这东西也挺方便的。备件数据,家庭影音数据中心,但是一看白群辉的价格,价格适中的主机都要2000RMB。然后专用的硬盘,价格也比普通硬盘高了不少。所以一直没有下手。
但是为了备份数据,还是决定入手一个,请坛友帮忙推荐下白群辉(现在实在不想折腾了)。
1:价格不是太关键,主要是需要一定的体验,我感觉买最便宜的那一款,体验上不流畅不是太好。
2:好像是RAPD1数据比较可靠?两块硬盘就是行了,是吧。
3:买来其中之一就是做数据备份的。现在都是电脑裸跑。备份的数据大概也就是500G左右。
4:准备买两个盘的DS218PLAY或者218+,网上销量最高的DS220:2780,我感觉好贵啊。
5:准备上两个硬盘:是两个2T的好,还是4T的好,我准备用:2个2T的。

网友:
chh论坛的大佬们都说现在买白nas的话群晖没有威联通性价比高。

单纯备份数据来说可能还是win10组raid1存储池,外加几个3.5硬盘用硬盘盒分成至少3部分来份比较好,最后拿python写个同步文件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
QNAP威联通 TS-212P3 活动时700元,配2个4T硬盘,就放家里做局域网备份,同时手机的照片也能上传,主要是方便省事,适合个人小量数据备份和存储。

网友A:
我准备自己组装个8盘的,4盘的勉强够用,数据满了,可以在线倒数据,2盘如果满了,倒数据非常麻烦。

我现在是8T*2组的raid1,已经用了6T了,准备买两个16T的硬盘倒数据。

网友:
买这个:

HP GEN10 塔式mini服务器评测【全世界都说这机器无法安装WIN7, 我硬生生的完美安装成功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470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刚刚已下单,群辉DS220+,和酷狼4T硬件×2。
价格有点高,所以淘宝上找了下,买了价格便宜的(但是销量和评价都还好),收到后要仔细验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刚刚已下单,群辉DS220+,和酷狼4T硬件×2。
价格有点高,所以淘宝上找了下,买了价格便宜 ...

希捷? 再不敢碰希捷了,这些年手上坏的硬盘全是希捷的(坏了3个,一个2.5,2个3.5),其它牌子的只有淘汰的,没有用坏的

网友:
白群晖是一次性付费,极少应用需要再付费,而威联通很多应用付费,系统的优化也不如群晖,稳定性不如群晖,不过他的虚拟可玩性比群晖大,照片管理也比群晖的人性化,孰优孰劣最终还得看楼主的最终需求

网友B:
办公室,家里各一台   二手 DELL R720,   双CPU,128G内存,双电源。4*4T RAID10.

威联通的NAS已经退役,这货速度太慢,很多应用基本用不上。

网友:
硬盘侧放会比平放坏得更快,平放的主机更好

网友:
去咸鱼 全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办公室,家里各一台   二手 DELL R720,   双CPU,128G内存,双电源。4*4T RAID10.

威联通的NAS已经退役, ...

这个放家里不吵吗?一直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家里不吵吗?一直开机?

R720噪音很低的。

R710就很大。

2959声音巨大。

网友D:
建议买群辉,群晖的软件质量不是威联通能比的,后者的软件就像 Win2000-XP 时代的一样简陋。
买了群晖,你只会后悔没早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自己组装个8盘的,4盘的勉强够用,数据满了,可以在线倒数据,2盘如果满了,倒数据非常麻烦。

我现 ...

哈哈,和我思路差不多。只是我的比你还简陋。当然应该也便宜一些。
900多的wd my cloud gen2(买了很多年了)当一个功能比较弱的私有云。 移动设备自动备份图片什么的基本够了。

2700多买的 wd my book duo。 2 * 10T raid1 模式用来存(备份)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办公室,家里各一台   二手 DELL R720,   双CPU,128G内存,双电源。4*4T RAID10.

威联通的NAS已经退役, ...

这个功耗多少呢?

网友:
黑群便宜,可玩性大,
希捷硬盘质量一般,
西数硬盘也没当年好了
现在用东芝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和我思路差不多。只是我的比你还简陋。当然应该也便宜一些。
900多的wd my cloud gen2(买了很多年 ...

嗯,不错,现在的思路又变了呀,组装一台8盘位做 all in.

多装几个自动编译发布和代码审查的工具,思路是Jenkins + gitlab + sheel调用审查、编译工具,  push+打tag后自动触发编译和规范检查,keil能自动编译,直接输出bin,hex文件给测试。

原来的nas定时备份就可以了,感觉完美,哈哈。。。   成本还好,万把块搞定,其实硬件成本不高,人工成本还高些。

目前的问题8盘位的机箱装MATX的主板不好选,装I7,同时还要具备8个Sata,目前还没找着,不行就直接用银欣cs380的机箱装atx主板算了。。。

网友:
双11买的918+,主要是节省时间,不折腾。

网友:
当年去HK人肉了一个DS418Play,用起来主要就是省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群辉,群晖的软件质量不是威联通能比的,后者的软件就像 Win2000-XP 时代的一样简陋。
买了群晖,你 ...

我两个都有使用,我说一下我的感受,群晖逻辑简单,设置简单,威联通逻辑复杂设置复杂,谈不上谁好谁坏,如果想简单就群晖,如果想更灵活自主可控就威联通,例如磁盘容量报警,群晖固定是80%,威联通可以自由设置;另外相对来说,威联通更便宜些,新出的453Dmini,双十一京东做到27XX吧,性价比无敌,我买了,不过这个散热还是一般般

网友:
用的威联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两个都有使用,我说一下我的感受,群晖逻辑简单,设置简单,威联通逻辑复杂设置复杂,谈不上谁好谁坏, ...

27xx?这价格相比较Gen10这种专业服务器还有啥优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27xx?这价格相比较Gen10这种专业服务器还有啥优势呀

Gen10需要自己折腾下,这种成品的基本不需要折腾,我也有类似于gen10的迷你主机,超微的,双11时mini453D实在太便宜了,忍不住下手了,双2.5G网络,新的4125处理器,现在低价能做到3299吧

网友:
其实时间也是金钱,群辉虽然贵点,但是少折腾几天,不要少看几天,算工资至少上千了对不对
我也在考虑买一个,但我觉得至少要4个硬盘位吧

网友:
我手头有群晖218+和hp的gen 10。
有问题可以询问我。
如果你只是用来自动备份手机相片,自动同步电脑数据、并且需要远程登陆服务器下载点小资料,只在局域网内使用nas的影音,群晖是最优选择。
如果你需要上述功能之余,还要远程使用nas的影音,建议gen 10或gen 10+。
gen 10+更好,10的cpu太弱了。我加了显卡才能硬解4k hevc。
我在淘宝买了个plex终身订阅,打电话问电信要了公网ip(非固定)。现在外出随时可以播放服务器内视频。
算下来这投资用去买三大视频会员,得10多年才能回本。
好处是视频不会下架

网友:
如果只是存文档不折腾 威联通 性价比更高
用群晖少不了折腾,所我就干脆折腾黑群, 各种应用尝试, 感觉4G内存不够用,我现在不8G有时跑到90%以上,又准备升级硬件了
还有硬盘总是会坏的,最省事就raid1, 晚黑群还要学会折腾数据迁移,系统崩了要重做系统,还有大版本升级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耗多少呢?

目前后台显示 功耗100W左右。双待机电源,双CPU,4个硬盘。。
如果CPU和电源减半,,应该在40-50W左右。价格在3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家里不吵吗?一直开机?

目前 就放我办公室,基本没什么影响。
比台式机声音还是大一点。基本能够接受。

如果是单CPU 还是可以少一些风扇。

网友:
今天又挂了个2.5寸500G日立硬盘的路过

网友:
gen出到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