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怎么无法测量

楼主(2021-01-03):
用分压法 测量是一个10M的电阻 怎么用万用表侧不出10M 测得应该大于20M以上 (万用表最大量程20M),测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 ,请问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吗?

网友A:
你的万用表肯定有问题。

我使用fluke 189 测量20m都是很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万用表肯定有问题。

我使用fluke 189 测量20m都是很准确的。

但是我测量这种电阻就是没问题也是10M的

网友B:
你确定那个是10000000的电阻?我怎么看着像0.01的?。。确认没有开路?

网友C:
两个电阻并联一下,测阻值多少

网友:
原理对吗 表对吗 DT9205吗 电阻对吗,啥都不说 我就啥都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阻并联一下,测阻值多少

刚才并联 测了以下 是10M 说明 这个电阻远大于10M了

楼主:
分析:写着001的那个电阻远大于10M ,至于分压法,理论上可以推测电阻值 ,但是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 由于写着001的那个电阻 阻抗接近于万用表测电压时的阻抗(采样电流太小 有误差),所以 一个5v的电压 测的时2.5V 所以自认为001的电阻跟10M的电阻相等罢了  , 至于那个写的001的电阻 到底是多少,需要用高量程的万用表 或者其他电路来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那个是10000000的电阻?我怎么看着像0.01的?。。确认没有开路?

带色环的那个是10M 的 写着001的阻值很大 远大于10M

楼主:
用跨阻法 测得的此电阻值 是25G  它的长度是12mm  而同样阻值的玻璃釉大红袍就得50mm, 这种电阻在某宝上搜也搜不到  请问有人见过的吗?

网友:
digikey,mouser上去看看,我买个其他封装的10G,这种规格国内一般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测量这种电阻就是没问题也是10M的

你的万用表不行,用分压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