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串口发,一个串口收,这样的电路可以不?

楼主(2021-01-03):
实际应用是这样的.两台电脑粉分别接个usb转uart(ft232芯片)给同一个单片机通信.(不是同时工作),这样的电路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单片机的RX是线与输入,TX直连输出。

网友:
可以,我感觉 每个单片机串口连接的管脚之间要连接一个200R电阻(防止对地或电源短路烧毁管脚)

网友A:
可以的,但要注意:

圈出来的那两个电阻,如果存在,并且D1/D2不是肖特基二极管的话,阻值宜小不宜大。

最近刚在这个地方翻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要注意:

电阻感觉不是很有必要,因为电流已经经过1K电阻了,大了是会影响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感觉不是很有必要,因为电流已经经过1K电阻了,大了是会影响速度

是的,这里的电阻越小越好,大了不仅影响速度,还会抬高接收端的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