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更新过程中出错,求数据恢复方法

楼主(2021-01-03):
前几天手贱想给手上的XR从IOS12.3更新到最新的IOS14.3(因为有些APP需要IOS13以上才能安装),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竟然没有做备份。先用无线的方式更新,结果报错,然后再连电脑用itunes更新,更新到一半出现未知错误14。之后换过多台电脑和不同的数据线都是同样的错误。

事后复盘,想起来应该是容量不足导致的,因为手机更新前剩余容量本来就不多,因此专门删除了一些东西,然后下载了无线升级包3.75G,但是转成itunes升级前忘了把这个3.75G的东西删除。而IOS12.3的固件大概是3.4G左右,而IOS14.3的固件是5.35G左右。

现在手机一开机就直接进入到恢复模式,原系统已经不在了,只能寄希望于更新新的系统进去。
这几天从网上了解到的信息,正常使用中如果把FLASH用的太满会导致手机不断重启,或者停在白苹果界面,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居多,但我觉得本质应该是差不多的。按苹果官方的说法是只能恢复系统,抹除全部的数据。
不知是否有坛友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想到的方案有两个:
1、苹果出现一个新版本的固件比较小,比如低于4G
2、将IPHONE的NAND FLASH做全盘复制,让我可以将数据导到新的NAND上去?
关于第二种方法,不知现在是否有现成的设备可以直接做到?

网友A:
按“iPhone更新错误14”搜索,解决方法有如下:https://www.douban.com/note/680670021/ https://huifu.wondershare.cn/pingguohuifu/iphone-error-14.html。希望对你有用。简单说,就是让iPhone重启进入DFU模式,用最新版本的iTunes选择经”更新”iPhone。

网友A:
第二种方法华强北iPhone扩容的都可以做,但是你复制以后还是这种恢复模式,所以不可行。再次提醒,跨大版本升级,一定不要OTA,要用电脑刷机,失败了还可以恢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iPhone更新错误14”搜索,解决方法有如下:https://www.douban.com/note/680670021/ https://huifu.won ...

DFU模式下也刷过,也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华强北iPhone扩容的都可以做,但是你复制以后还是这种恢复模式,所以不可行。再次提醒,跨大版本 ...

问过多家扩容的维修店和卖用于扩容的硬盘测试架的厂家,都是只能复制硬盘的基础信息,不能全盘复制。

网友B:
无解,你这个无法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解,你这个无法copy

为什么?我指的是拆下NAND FLASH,就像我们平时读写操作一样,copy到另一个NAND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指的是拆下NAND FLASH,就像我们平时读写操作一样,copy到另一个NAND上去 ...

苹果的系统默认全盘加密。。

网友D:
IOS升级还会把自己刷死,有点不敢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系统默认全盘加密。。

如果是读出NAND数据并提取数据这个确实是不可能的。
只是我是觉得更新出问题极大的可能是容量不够导致的,所以想读出数据然后复制一个新的大容量NAND上,然后再通过itunes更新系统,这样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只是不确定这种操作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S升级还会把自己刷死,有点不敢想象。

会的,无论是无线还是电脑itunes升级都存在这种可能。所以升级前备份是必须的(我这次就是脑子抽风了,以前都是备份的),不然就存在数据丢失的可能。
还有一点就是IPHONE的FLASH不能用的太满,比如64G的最好不要用到超过60G以上,不然也极有可能会出现白苹果,一旦出现了数据救不回来的可能性也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读出NAND数据并提取数据这个确实是不可能的。
只是我是觉得更新出问题极大的可能是容量不够导致的 ...

你还不如用手机助手之类的尝试修复白苹果,例如爱思助手之类。一般来说,修复白苹果之后,可以进入原来的系统。你现在是更新过程中出错,极大可能是重启解压缩固件的时候容量不足卡住,原来的系统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用手机助手之类的尝试修复白苹果,例如爱思助手之类。一般来说,修复白苹果之后,可以进入原来的 ...

从出问题到现在已用不同的软件更新过多次了,估计原系统已经被损坏了。
现在一开机就直接进恢复模式,强制退出恢复模式也没用。
数据恢复的希望也比较小,楼主位提到更换NAND的方式也只是一种想法,能成功的希望应该也比较小。

网友:
还好吧,至少还有云端保存有一部分(5G)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