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的PCIE子卡上电偶发丢设备

楼主(2021-01-03):
做了一块GPU的PCIE子卡,插到CPU的PCIE插槽上,上电偶尔丢设备(CPU找不到这个子卡设备,无法读写地址空间),CPU插别的子卡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如果设备上电没丢又能一直正常工作,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上电启动不够快吗?好像要在bios枚举之前启动,不然是找不到设备的

网友:
和我现在电脑装的AX220网卡类似,也是偶然开机或休眠后,就是找不到,设备管理器里就是没有。然后休眠之后唤醒,有时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启动不够快吗?好像要在bios枚举之前启动,不然是找不到设备的

应该不是,我这边已经让子卡提前上电,枚举之前就复位准备好了,上电偶发丢设备,但是在uboot下每次都能扫描到设备,只是系统起来后有时候不能进行空间读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我这边已经让子卡提前上电,枚举之前就复位准备好了,上电偶发丢设备,但是在uboot下每次都能 ...

那这个我不知道了,要其他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B:
测眼图,测时钟,测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眼图,测时钟,测复位

好的,不同的PCIE子卡丢设备概率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同的PCIE子卡丢设备概率还不一样

PCIE什么版本?是否开了展频?板上是否有时钟buffer?复位电路是如何设计的?强制降成x1模式是否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不同的PCIE子卡丢设备概率还不一样

kernerl启动可能会触发PCIE EP重新枚举的,这个也是个怀疑点,可以量下启动过程中复位信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rnerl启动可能会触发PCIE EP重新枚举的,这个也是个怀疑点,可以量下启动过程中复位信号的情况。

cpu和子卡使用同一时钟buffer输出,没有开展频,CPLD控制cpu和子卡复位,子卡先复位准备好
目前,我排查到CPU支持PCIE3.0所以设计CPU板卡时发送端使用了0.22uf电容,而子卡设备都是
PCIE1.0和PCIE2.0的,我现在将CPU板卡PCIE端按2.0设计,发送端换为0.1uf电容,uboot将CPU的
pcie强制配置为PCIE1.0,子卡设备正常,上电未发生丢失现象了,但是uboot将CPU的PCIE强制
配置为PCIE2.0,PICE2.0的子卡还是会发生上电丢失设备的现象,难道是PCB链路设计不够稳定??

uboot可以对CPU的PCIE配置去加重和均衡值参数,这样可以调节链路稳定性??
PCIE3.0规范和PCIE2.0 PCIE1.0规范,要求TX端电容值不一样,难道PCIE3.0和PCIE2.0 PCIE1.0硬件上不能直接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和子卡使用同一时钟buffer输出,没有开展频,CPLD控制cpu和子卡复位,子卡先复位准备好
目前,我排查 ...

只要你CPU 支持3.0 .那个电容就可以是220nf.
在intel的手册中PCIE 子卡的 链路不得超过1.5inch还是多少。主板 + 子卡一起是14inch 。
所以你要在BIOS中把预加重 调到最大试试,另外测眼图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和子卡使用同一时钟buffer输出,没有开展频,CPLD控制cpu和子卡复位,子卡先复位准备好
目前,我排查 ...

PCIE3.0以下硬件链路是兼容的。

EP的复位是CPLD控制的,和CPU无关?这也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和子卡使用同一时钟buffer输出,没有开展频,CPLD控制cpu和子卡复位,子卡先复位准备好
目前,我排查 ...

时钟长度约束是否满足要求?复位信号脉宽、上电时序是否满足要求?

1.0正常,测试了多久的结论?有测压力么?

如果1.0能通过一定时间的压力测试,那就专心测眼图吧,链路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