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用LED三色灯的接线是怎样的?

楼主(2021-01-03):
家里饭厅的LED吊灯不亮了,是那种每按一次墙上开关,在暖色、冷色和中性色三个颜色来回切换的LED三色灯。
灯取下来后,傻眼了,从来没见过这种灯的接线,搞不明白了,请大家指教一下。
LED驱动器有两个,一个是电源?输出是红色和黑色两根线。还有一个是驱动?输出有红色,白色,灰色三根线。
下面有5个吊灯,每个灯都有红、黑、白、蓝、黄、棕6根线。灯座上还有4个装饰用的小灯,只有棕色和蓝色两根线。
上面这些线都表示什么意思?有没有参考的图纸,我现在连线都搞不懂,更别说修了。先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我家的是一个控制器,两组灯泡。一组冷,一组暖组合

网友:
感觉三色灯没球用,我改成启动就暖色。

网友:
一个是 分段开关,另一个是 LED驱动器

网友A(2021-03-17):
我把我家的三盏三色LED灯的原理图画出来了,供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家的三盏三色LED灯的原理图画出来了,供你参考一下

谢谢了。我找到坏的灯珠了,然后重新换了灯珠。驱动器我就留了一个,另一个扔了,因为没必要点亮那么多组灯,所以一切从简。

网友:
这种都是先串后并 ,看驱动电压一般可以知道是多少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