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AC220输入 DC110输出 最好输出可调 2-3千瓦 开关电源

楼主(2021-01-03):
麻烦大虾推荐几款靠谱的 大厂电源  用于生产线 老化测试用 , 价格 每瓦1元左右  最好有相关型号 先谢谢了

网友:
电压没有要求的话,那就隔离变压器降压,整流桥直流输出,想做多少kW都行

网友:
我最近做了非隔离的电源,输入220vac 1200W左右,输出100-240vdc可调

网友:
通信电源改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