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N7002关闭速度比较慢

楼主(2021-01-03):
请教,做了一个PNP信号转NPN输出电路。测试电路时稳压管并没有焊接。

用示波器观察,i04出现24V时,o04立即输出为0V。但i04等于0V时,o04大约1.5us秒才升到24V。想问问高手,这个1.5us如何做才能减小?

网友:
R14,R24减小到500欧。

网友:
io4 端到MOS的栅极接个反向放电的二极管,加快放电速度

网友:
减小上拉电阻

网友:
R14直接到GND,IO4用个100R内的电阻到MO的-G极。

网友:
不如先把I04相接的led短路掉看下效果,然后再想办法

楼主:
因为这个本来是想为PLC的输入信号转换用,一般PLC输入信号是5mA,所以我在o04与24P间接了4.4k电阻(2.2k+2.2k),从示波器的图像来看,关断的时间大约是0.2微秒。所以,负载电流对关断的速度有影响。
再改变R14,R24也等于2.2K,延迟时间也变小一点。
一时找不到二极管,以后再试

楼主:
今天我突然想到,会不会G极电压高容易打开但是却不容易关断,我看到PLC的输出电路有一个DCDC降压来提供G极的控制电压

网友:
R34 不能大于 1K,R14 是不需要的,怕短路的话就换成 100R。

i04 处的 LED 是多余的,若不能去掉就必须并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例如 1N4148。

网友:
2N7002栅极电容快速放电就能快速关闭,
但栅极放电回路现在只能走R24,你知道应该怎样做了吧.

网友:
大功率MOS都是需要推挽驱动,所谓推挽,就是给个大电流的高低电平,目的是为了让MOS管的栅极电容能快速充电和放电从而能能快速导通和关断。

楼主:
R24改成2.2k,现在效果不错。在200K脉冲下看判断大约慢0.2us,这样看来在1M脉冲下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R24改成2.2k,现在效果不错。在200K脉冲下看判断大约慢0.2us,这样看来在1M脉冲下能工作。

lz给科普下原因

楼主:
我这样理解,
有朋友说起G极的电容的作用,当R24等于10K,i04l输入24V时,G极得到电压12V,在i04l输入0V时,这个12V通过10K放电。
当R24等于2.2K,i04l输入24V时,G极得到电压4V,在i04l输入0V时,这个4V通过2.2K放电。
这个时间比前者小很多

网友:
mos管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