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怎么设置可以让本地网口的数据通过无线网卡转发到路由器??

楼主(2021-01-03):
最近用到以太网转串口模块,在调试时遇到一点麻烦。
电脑离路由器很远,是通过无线网卡连到路由器的,串口没法连到电脑上,太网转串口模块插在电脑网口上连不上,现在是在电脑上改代码,然后拿着板子接到路由器上测试,来回不胜其烦。。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 转串口模块插在电脑网口上连不上
是无物理网络连接,还是ping不通之类?

网友B:
再加一个路由器放电脑旁边调试就行了呀,这个路由器和你的主路由桥接起来。或者拉根网线,或者电脑抱到路由器旁边,这么多办法你选了个最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转串口模块插在电脑网口上连不上
是无物理网络连接,还是ping不通之类?

无物理连接

网友C:
搞2个网口转串口模块,串口TX和RX交叉互联,然后都接到路由器上,2个模块有2个IP地址
电脑无线连路由后,向第一个IP发数据后,应该可以从第二个IP收到对应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个路由器放电脑旁边调试就行了呀,这个路由器和你的主路由桥接起来。或者拉根网线,或者电脑抱到路由 ...

谢谢指点,正好手头有一个拉宽带送的2口路由器,不过有点小问题就是只要连上后面的路由器就上不了网,桥接和共享都不行,不过好在暂时可以测试,现在就是拔网线上网,插网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2个网口转串口模块,串口TX和RX交叉互联,然后都接到路由器上,2个模块有2个IP地址
电脑无线连路由后,向 ...

谢谢深夜回复,回头试试

楼主:
小插曲,网卡没装驱动,这个网卡好奇怪,安装完驱动后和U盘类似,右下角有个弹出选项,一不小心就把网卡卸载了

网友D:
不在同一个网内是没用的,除非有外网服务器连接做转发(TCP端口映射),两个路由器的话必须作为桥接,在同一个IP区域内(只能是一个路由器起作用,不同IP段不行)

网友:
把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桥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在同一个网内是没用的,除非有外网服务器连接做转发(TCP端口映射),两个路由器的话必须作为桥接,在同 ...

是不在一个IP段,入户的光猫IP是192.68.1.XX,带无线但因在墙里信号不好,又从光猫拉网线连一个无线路由器作为主路由器,IP是192.168.2.XXX,现在电脑上用有线连的路由器IP又是192.168.1.XXX
电脑上有两个网络连接,用ipconfig查看本机地址,一个是192.168.2.4,另一个是192.168.1.2,没法桥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在一个IP段,入户的光猫IP是192.68.1.XX,带无线但因在墙里信号不好,又从光猫拉网线连一个无线路由 ...

把他们都弄在192.168.2.xx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他们都弄在192.168.2.xx里面

谢谢,现在好了,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