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协议栈选择

楼主(2021-01-04):
各位大佬好,目前在做一个项目,需要自己编写USB接口驱动、移植USB协议栈。需求是支持Low/Full/High Speed,如能支持Super Speed更好、支持常见的Host和Device Class。已知可选的协议栈有以下几个:
1、ucos厂商Micrium几个月前开源的uc/USB协议栈。地址:https://github.com/Micrium/uC-USBH  https://github.com/Micrium/uC-USBD
2、意法半导体USB协议栈。
3、Freescale USB Stack。地址:https://www.nxp.com/products/no- ... sb-stack:MEDICALUSB
烦劳各位大佬看下有没有更好的选项?如果没有的话,上面哪一个比较合适?

网友A:
tiny usb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B:
ST和Freescale的应该只允许用在他们自家的器件上吧,如果用他们的器件,选他们自家的最好

网友C:
用哪家的芯片,就用哪家提供的USB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 usb应该也可以的吧/

看了下代码风格很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和Freescale的应该只允许用在他们自家的器件上吧,如果用他们的器件,选他们自家的最好 ...

谢谢回复!我们自己做的芯片,人力有限,只能拿来主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哪家的芯片,就用哪家提供的USB协议栈

谢谢回复!自己做的芯片,只能参考别家的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自己做的芯片,只能参考别家的做了。

自己开芯片?  复杂不?有哪些资源 ?

网友D:
第三方开源的,ucos  threadx

网友E:
国内mcu原厂都是买和抄,IP靠买,sdk靠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芯片?  复杂不?有哪些资源 ?

还行吧!IP都是ARM、Cadence、Synopsys这些大厂做好的,模拟部分直接买授权。主要的问题产品方向很不好把握,不一定比外国厂商质优价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方开源的,ucos  threadx

是的。目前想法也是这些大厂开源的可能更加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内mcu原厂都是买和抄,IP靠买,sdk靠抄

买IP很正常吧,,ST也有很多IP是买的,,其他厂商估计也一样,,只不过他不标谁知道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