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INA226的么,读取的电压、芯片ID等都是高字节有,低字节全为0,假货?

楼主(2021-01-04):
用逻辑分析仪看IIC时序没问题,但是读配置寄存器、电压、id等,都是低字节为0,太离奇了吧。

有用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A:
ack/nack给对了吗?确认手册能不能连续读写?再查查波形吧。要不然寄存器本来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k/nack给对了吗?确认手册能不能连续读写?再查查波形吧。要不然寄存器本来就是0。 ...

读时序

写时序

网友B(2021-12-23):
hi,楼主,您好,请问您这个最后解决了没有?
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问题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楼主,您好,请问您这个最后解决了没有?
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问题点在哪里 ...

搞定了  貌似是IO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