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纯硬件的200W无刷电机驱动方案吗,

楼主(2021-01-04):
1,我有个200W左右的无刷电机,只需要调速,刹车,正反转的功能就可以了,
2,因为一些原因,用现成的MCU做的方案不考虑,也就是需要自已写程序的哪一种方案不考虑
3,电池电压29V
4,纯硬件的,本身可能就是一个MCU,但是不需要自已写程序

网友:
纯硬件,....这个有难度。同求;

网友:
FPGA呢,算不算

楼主:
如果我们把这个看成一个模块的话,FPGA和MCU也可以的,但是不需要用户编写程序,就能实现调速,正反转,刹车,

网友:
看看  MC33035  合适不

网友:
台湾普诚有这类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们把这个看成一个模块的话,FPGA和MCU也可以的,但是不需要用户编写程序,就能实现调速,正反转,刹 ...

fpga不行,复位风险大。真要纯硬的就只能555+门电路去搭带霍尔的了。无感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A:
一大把啊,纯硬件居逸的JY01A, 或者还有峰岹的芯片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大把啊,纯硬件居逸的JY01A, 或者还有峰岹的芯片可以看看

那中固化好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中固化好的程序。

JY01A是硬件的(固定好的), 便宜又大碗儿, 之前平衡车(扭扭车)上使用得比较多
峰岹的FU68XX系列,是MCU集成电机驱动这一块,使用比较方便灵活, 做得也比较不错的

网友:
MC33035  紫薯布丁

网友:
先得看应用场合,负载特性再说。

楼主:
负载特性这样描述可以吗,
左右两个轮子单独驱动的,用来载人的代步车,

网友:
量大定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特性这样描述可以吗,
左右两个轮子单独驱动的,用来载人的代步车, ...

还是用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吧,没有纯硬件能做好的。

网友:
JY01A,绝对便宜

网友(2021-03-21):
你们买的多少钱? 我们现在拿10K的量也要4.6一片,也不便宜!

网友(2021-07-06):
MC33035可以,我搞过300多瓦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应用,这方案还真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