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IPer265K做的非隔离电源,满载几十分钟发生打嗝保护

楼主(2021-01-04):
产品要求电源电压范围很宽,要达到AC55V~325V,负载电流大概150mA ,之前设计的LNK306的方案电压275V上电断电循环几十个周期就坏,用成品AC-DC电源模块,但启动时间太慢不符合设计要求,后来发现ST的VIPer265K符合要求,按照官方Demo做了一块测试板,现在电源通断测试和过电压测试通过,但长期通电后发生打嗝保护,以为是芯片热保护,但这个PCB板是第二版,在改版后加大了Drain脚的散热面积(官方推荐大于100mm2),芯片摸起来不烫手,快恢复二极管那一块倒是温升很高,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测试参数:输入电压AC300V、输出电压12V,负载电阻66欧

板子布的不好大家别喷,现在主要搞结构和材料,平时对单片机和C纯属爱好,因为电源这部分严重影响项目进度,我就试试看能不能帮忙解决,对电源完全没经验

官方Demo板描述

官方原理图

网友A:
R7 20欧去掉试试

网友:
这么高输入电压的Buck还没用过。

网友B:
感觉上你的L2看体积,线径应该是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上你的L2看体积,线径应该是细了。

关于原理图中L2和R7,官方Demo和官方在线设计工具有差异,官方设计工具中没有这个电阻,但DEMO中有,文档给出的解释是防止电感饱和,明天打算把这个电阻短接试试,
线径的问题我回头再买个大一点的电感

网友:
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这个线布的好随意啊,D2的GND跑到输出端去了?

网友:
这么小的AC-DC ,这么高的耐压,看着就慌。。。怕被电到,开关电源那套路安全主要

网友A:
D4可以用HER107快恢复

网友:
官方板中C1好像是没有,这个地方如果用安规的安全一点,不确定你的C1是不是安规。

刚上电没问题,负载一段时间后出问题,有可能是自激了,本身处于自激的边缘。你这个不隔离的,可以加个隔离变压器后用示波器量一下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 20欧去掉试试

20欧的电阻去掉就好了,现在满载后芯片和快恢复二极管的温度差不多一样,感觉稍有一点烫,电感微热,后续改进时在快恢复下面也布点铜,很奇怪为什么官方Demo要加这个电阻,大佬能不能讲讲这个20欧电阻的影响,谢谢

网友C:
这个是电阻估计是起防冲击作用。

有款芯片XD308H,可以到12-380VAC 输入 ,输出12V 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阻估计是起防冲击作用。

有款芯片XD308H,可以到12-380VAC 输入 ,输出12V 500ma ...

选型时考虑过,不过好像是国产的,资料很少,怕供货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可以用HER107快恢复

继续测试:室温、输入AC 325V,输出12V、180mA,正常

第二天板子放到高温箱,+75度、输入300V,输出12V、180mA,试验了几个小时失效,快恢复温度太高,焊锡已经融化

不知道两个快恢复并联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测试:室温、输入AC 325V,输出12V、180mA,正常

第二天板子放到高温箱,+75度、输入300V,输出12V ...

300-400v的变化速率,结电容引起的损耗发热,这个二极管必须要用高压超高速的二极管才能解决发烫,并联一个没用的

网友(2021-06-04):
这种非隔离方式的,如果火线和零线接反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整个方案也挺省的

网友(2023-05-10):
引用 楼主:
20欧的电阻去掉就好了,现在满载后芯片和快恢复二极管的温度差不多一样,感觉稍有一点烫,电感微热,后续 ...

我以前擅长调试开关电源参数,这个只是经验,估计电阻大了引起反馈延时,芯片工作时序内 条件不能马上建立就会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