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单能不能再简化点?

楼主(2021-01-05):
   现在返单还是要选好几个选项,比如是否开票、是否要嘉立创拼板还是按原来板子出... 等等。
是否能做到一键返单,只保留两个选项: 1 快递方式  2 板子数量。  其他都和上次原单一样!
这样随便一个完全不懂PCB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下单。而且不会出错!

网友A:
因为考虑到用样板返单发所以要选择拼板方式,同时,样板和批量重量差别极大,样板你可能顺丰到付,批量也是?而且现在不选择好选项不让提交,会提醒你确认必要的选项,够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线考虑到用样板返单发所以要选择拼板方式,同时,样板和批量重量差别极大,样板你可能顺丰到付,批量也是 ...

是否可以做成,简易返单和普通返单两种返单方式,简易返单只可以选择数量,快递方式,普通返单按现有方式来整。这样方便完全不懂的采购可以代替工程师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考虑到用样板返单发所以要选择拼板方式,同时,样板和批量重量差别极大,样板你可能顺丰到付,批量也是 ...

       既然是返单,估计90%都是小批量后的返单了。  我的理解是能不改的就不改了,也理应不允许改。 一个小妹去操作那么多选项担心出错,拼板当然是原单都拼好的了。我的理解是你上一单都是按正常量产流程走完了,包括拼板方式等等,且验证无误了。退一步讲选择JLC拼板,谁知道会不会出个小细节的错误?然后工程师确认时也不保证一定能检查出来。 那这返单的意义何在 ?  你说的快递问题,我不是说了保留选项吗。 对你板子没有影响的可以保留,比如你随便选都不会影响你板子的制作。
      多几个选项下单的人如果仔细还好,比如截图做笔记之类的。不然每次下单都要问询下,你烦对方也烦 。我们和工厂对接都是,制版文件+制版要求做成一个rar压缩包,然后下单小妹直接发给厂家业务,然后订单备注数量就完事。这样的
操作对于完全不懂PCB工艺的下单人来说,他们是最高兴也最没有怨言的了 。 当然了我只是提个建议,不是意见。JLC可以不理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做成,简易返单和普通返单两种返单方式,简易返单只可以选择数量,快递方式,普通返单按现有方式 ...

    这也是一个两全的方法

网友C:
完全不懂还能做关键物料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懂还能做关键物料采购???

   不是每个公司的采购都是采购出身的,很多公司机种很多的情况下,只出个5k左右是没有那么容易招到一个专业人士的。
也很多公司的采购都是员工升上去的。 比如让你每个月下10几个机种的板子,就现在这样操作你会不会担心出个小差错呢? 比如板子厚度不小心被点成别的厚度了。
当然了操作仔细点都可以避免差错。但是能由繁入简不是更好?

网友:
同意,我也觉得增加 简易返单 比较好,方便

网友:
同意楼主想法!一般只需要改变 板子数量,偶尔需要改变 快递方式 !

网友:
同意楼主想法!一般只需要改变 板子数量,偶尔需要改变 快递方式。 目前为止,返单还没有变更过工艺和拼版方式。

网友:
是的。我的返单好像确实只有这两样可能会变一下 其他不会变。

网友:
确实太复杂,每次都要选一大堆东西,采购根本学不会,现在只能自己帮下好单再打报价合同给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