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开放了”指定工厂生产“的服务!

楼主(2021-01-05):
现在嘉立创有几大生产基地,遍布长三角及主三角,形成了了战略上的支撑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停电,环保政策各种原因),对于订单,系统全是从地域,各工厂产能及拼版利用率综合考虑自动化安排,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于交期相对比较急或是对于一些工厂情有独钟,需要”指定生产基地“生产的服务,为了满足这部分的客户的需求,开放了指定”生产基地的“的服务(限定为一些常用工艺),指定生产基地是人为的影响了系统的远作,做为收费项目出现!、

网友A:
SMT应该不能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应该不能选了吧?

是的,SMT现在只能在珠海先进,多层板只能在大亚湾,一些特殊的都是不能选的!

网友B:
选无要求的话,珠三角的单会不会被分配到江苏? 江苏那边应该也会逐渐加厂的,我觉得可以增加珠三角,长三角等这种大类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无要求的话,珠三角的单会不会被分配到江苏? 江苏那边应该也会逐渐加厂的,我觉得可以增加珠三角,长三 ...

排产的原则是,先按地域,原则上珠三角的先排到珠三角,但是当珠三角排不下的时候则直接排到江苏,所以导致有一些客的订单排到不苏生产,时间又急!

网友C:
说个题外话,让客户指定客户编码位置,是不是可以更直接点,因为选择后,客户查看生产稿,不是客户想要的位置,需要提交个文档说明上去再改。直接指定编码就可以让客户提交文档,工作人员看了就按照说明就行。回头查看下生产稿基本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个题外话,让客户指定客户编码位置,是不是可以更直接点,因为选择后,客户查看生产稿,不是客户想要的位 ...

指定客户编码位置的前提是你客户自己在文件里指定的位置写了JLCJLCJLCJLC这样的字符串,怎么会出现不是客户想要的位置?

网友:
指定生产基地,收费还不便宜。

另外,这个还是没有改,
同时下2单,选择一起发货,  在一个工厂生产,顺丰同时收到,还是2个包,
只是因为客户付费,不是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定客户编码位置的前提是你客户自己在文件里指定的位置写了JLCJLCJLCJLC这样的字符串,怎么会出现不是客 ...

修改:感谢提醒,刚去嘉立创搜索客户编码,查找到流程了。

网友:
上次下单时就看到了,没选

最近做的样板大多在珠海,还有一次在大亚湾,感觉大亚湾的丝印明显清晰不少

网友:
产能够的话,按地域划分的是最好的,至少省下一天的快递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指定客户编码位置的前提是你客户自己在文件里指定的位置写了JLCJLCJLCJLC这样的字符串,怎么会出现不是客 ...

会, 我就遇过. 写了JLCJLCJLCJLC也勾选并附上说明了, 还是摆在不一样的位置, JLCJLCJLCJLC也留在板上
不只出现过一次, 变成都要确认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 我就遇过. 写了JLCJLCJLCJLC也勾选并附上说明了, 还是摆在不一样的位置, JLCJLCJLCJLC也留在板上
不 ...

我也出现过JLCJLCJLCJLC留在板子上,在光秃秃的背面给我加了个客编,不过因为是免费的所以也不能说什么,规则就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 绿色 新兆丰 的颜色最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 我就遇过. 写了JLCJLCJLCJLC也勾选并附上说明了, 还是摆在不一样的位置, JLCJLCJLCJLC也留在板上
不 ...

指定客编都是要加钱的,不是免费的,尤其那个5块钱包邮打样的是没这个服务的,如果你付这个钱了那就可以投诉他们了,最起码可以退回这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出现过JLCJLCJLCJLC留在板子上,在光秃秃的背面给我加了个客编,不过因为是免费的所以也不能说什么, ...

免费的那就认了吧,这个指定客编位置是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