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一边放音乐一边显示时钟画面动态?

楼主(2021-01-05):
用12864做了一个电子钟,现在遇到放音乐时12864屏显就静止不动,歌放完了才能正常显示,请问怎么一边放音乐一边显示时钟画面动态,谢谢!

网友:
你需要学习一下状态机

网友:
那就再加一个51单片机

网友:
该不会是网上抄的用不同us的delay播放音乐吧

网友:
“51单片机播放音乐!”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播放音乐本身使用51实现解析的?

网友:
明显是播放音乐占用了太多的CPU处理时间

网友:
这个程序不是你自己做的吗?显然播放音乐时候阻塞了屏幕刷新。

网友:
自己写的程序还不了解怎样运行????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估计他自己都没搞懂怎么表达

网友:
再加一个单片机 构成 双核系统  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搞定的好 还可以申请专利 哈

网友:
估计是堵塞了,学习下裸机的思想,时间片轮询

网友(2021-02-22):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