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支持Full-Speed(12Mbps)的信号调理芯片?

楼主(2021-01-05):
情况:公司的产品里包含一台游戏方向盘,插在电脑上为USB-HID设备,使用时发现,插在电脑上可能一两天会出现一次重启的现象,通过ubuntu的日志发现是发生了usb断连并重连的事件。
用示波器观察usb信号,通信速率为full-speed(12Mbps),发现一些端倪:设备自带USB线较长(线和机器是连体的),USB信号完整性较差。拆机更换了一条更短的USB线,信号质量立即上升。

约束:由于需要批量采购和销售,每一台都拆机更换短的usb线不太可能。所以更倾向在USB口周围做文章。

发现:市面上有一些"USB信号调理器"这种东西,如TI的TUSB21x,但是仔细看了下手册,TI的usb信号调理只支持High-speed(480Mbps)的USB信号,不支持full-speed(12Mbps)和low-speed.

需求:是否有"双向的差分信号的施密特触发器"这种东西?或者支持Full-Speed(12Mbps)的信号调理芯片?

提前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关于USB2.0信号调理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USB2.0信号调理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好的,是我失误,下次注意。

网友B:
这是线的阻抗匹配问题(双绞线的绞合度不对),如果不能换质量更好的线,可以改变D+ D-上面串联的两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线的阻抗匹配问题(双绞线的绞合度不对),如果不能换质量更好的线,可以改变D+ D-上面串联的两个电阻 ...

拆机看了,设备内部的设计是dp和dm各串联的1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机看了,设备内部的设计是dp和dm各串联的10欧姆电阻

r154和r153为10欧姆。
看pcb布线应该是做了阻抗匹配。

网友A:
还是换质量更好的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r154和r153为10欧姆。
看pcb布线应该是做了阻抗匹配。

你拆了电阻测测吧。usb1.1非常皮实。要不然就是两侧时钟累积漂移过多

网友D:
usb1.1才12兆,随便你怎么拉线也该能用。除非你的线实在是差的没办法了,那还是换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拆了电阻测测吧。usb1.1非常皮实。要不然就是两侧时钟累积漂移过多

按说12M信号应该随便拉一拉就行,原装线大概2m,测试的短线不到1m。换了短线确实信号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1.1才12兆,随便你怎么拉线也该能用。除非你的线实在是差的没办法了,那还是换线吧。 ...

其实是大厂出的设备,名字就不提了,HID的外设也做了好多年了,按理说这种低级的错误应该不会发生。

ps:换线基本不可能了,之后批量销售的话操作起来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质量更好的线吧。

设备是采购的,usb线只有一头,如果换线得全拆,一两台还好说,批量了不太好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是采购的,usb线只有一头,如果换线得全拆,一两台还好说,批量了不太好操作。 ...

大部分键盘鼠标什么的,都是USB 1.1 LowSpeed,才1.5兆,可以允许更差的线。我怀疑你这个设备的线是不是原本设计为连接键盘鼠标的,只按1.5兆设计,所以连12兆都跑不到。。。

网友:
这就不是长短问题,线质量问题,阻抗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键盘鼠标什么的,都是USB 1.1 LowSpeed,才1.5兆,可以允许更差的线。我怀疑你这个设备的线是不是 ...

设备的确是为hid设计的,就是个游戏方向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的确是为hid设计的,就是个游戏方向盘

那你就确认一下速度啊,是不是你的线只支持低速。
我所见过的键盘鼠标之类好像全是低速的。如果低速够用,就把你的从设备调成低速呗。

网友E:
这个在靠近产品的位置加个hub就能好使,可以的话考虑一下把hub芯片集成进去。我们做的东西和你情况很类似,也是全速,掉线,难受的一批,你这个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话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靠近产品的位置加个hub就能好使,可以的话考虑一下把hub芯片集成进去。我们做的东西和你情况很类似, ...

你说的这种hub的东西,一些外设厂商已经做了,美名其曰"USB信号放大线",和普通usb延长线不同的是多一个供电线,产品详情里会写上是某款芯片,实际上提到的芯片都是HUB。

这种形态的东西可能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hub的东西,一些外设厂商已经做了,美名其曰"USB信号放大线",和普通usb延长线不同的是多一个 ...

他这个就是hub,我忘记说了,我需要的使用情况是不允许出现设备以外的端口,这个hub插到电脑上会出来一个端口,所以我用不了,但是你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就是hub,我忘记说了,我需要的使用情况是不允许出现设备以外的端口,这个hub插到电脑上会出来一个 ...

我也用不了,他这个延长线只有在电脑usb控制器质量不好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电脑usb控制器的质量很好,加上这个也没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就是hub,我忘记说了,我需要的使用情况是不允许出现设备以外的端口,这个hub插到电脑上会出来一个 ...

倒是不会多端口,但是会多一个设备,如果是hid或这串口这种,对于你的电脑端程序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另外你的应用程序还可以走操作系统的api拿到设备树,这样就能找到你本来的全速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倒是不会多端口,但是会多一个设备,如果是hid或这串口这种,对于你的电脑端程序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另外 ...

就是多了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这个上位机的测试程序是好几十年前写的,那批人早就找不到了,也没人管这个,里面使用了USB插入后windows自带的消息,还是什么,客户和我说这个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多了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这个上位机的测试程序是好几十年前写的,那批人早就找不到了,也没人 ...

对于电脑来说的确是多了一个设备,但是这个usb设备在抽象模型里是你的设备的父级,电脑的子级。正常不会影响客户端程序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