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表都能电力上网实时传输数据的了?

楼主(2021-01-05):
昨天在微信里 南方电网的公众号 看到“用电日历”里居然有每天的用电量显示,夜里过了12点,又增加了一天的用电数据。

那说明现在的电表都是通过电线在联网的了吧?

网友:
连煤气表都是实时传输数据的了。

网友A:
远程低压遥抄

网友B:
一般一个变压器下会有一个集中器,电表通过电线载波或是无线跟集中器通讯,集中器通过4G联网上传数据到服务器,很早以前是通过485线。

网友:
电网 集采器解一下这个上传数据需要走流量的。 集采器与电网之间的载波通讯有单频和多频通讯 单频的容易受干扰 变频设备一开就抄不到数据了

网友:
第一代 1997 年以前
      机电一体化 计数器显示,带简单数据接口,产品局限性较大,安装复杂。
第二代 1998-2009 年 电子式
       电子式电能表分普通电子式电能表和多功能电能表,具有电能计量功能,多功能还具有通讯接口、多费率计量、事件记录等功能。
第三代 2009 年至今 智能化
      具有电能量计量、 数据处理、 实时监测、自动控制、信息交互、费控、防窃电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一个变压器下会有一个集中器,电表通过电线载波或是无线跟集中器通讯,集中器通过4G联网上传数据到服务 ...

电表通过电线载波或是无线跟集中器通讯    目前就这二种方式  不过  都有局限性  地下室信号很弱  无法     电线载波  某些地方电力质量很差  暂时无法解决

网友:
以前看过有的电表箱里面伸了一根天线出来,看起来像是用的移动数据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用DTU无线通信的。

网友:
电表到集中器一般使用电力线载波通信,集中器到采集系统走GPRS或者以太网

网友:
载波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低压遥抄

请问一般采用哪种通信方式?433,zigbee,蓝牙,WIFI?

网友:
每栋楼 都会有电表箱,那里集中这栋楼所有的 电表,电表通过RS485 连接到集中器。集中器是可以联网的,定时抄表上传。
还有一些分布式的集中器,通过电力载波通信与电表通信,或者433通信,最终都会将数据集中上传。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表基本上都是NB的了,另外有部门在下大旗,3表融合平台。

网友:
电表这些有电的地方好搞,煤气水表这些要装电池,用的nbio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