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推荐库的完整列表啊?

楼主(2021-01-05):
最好是excel格式的, 方便本地查看.
这样就可以在前期画原理图、器件选型时就尽量往推荐库上靠了.

网友A:
貌似推荐库会变吧 你不怕画图的时候还在推荐库 SMT时成了扩展库?

网友:
官方可贴库存列表里面点击 导出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推荐库会变吧 你不怕画图的时候还在推荐库 SMT时成了扩展库?

我也担心这个, 不知道JLC官方能不能保证推荐库有个最小保留期限, 三个月半年都行? 或者要调整器件时给个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