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图这种小开关是往一边拨的还是往下按的?

楼主(2021-01-05):
需要一个小小的贴片拨动式开关, 感觉这个合适, 但是没用过实物, 不知道这东西是拨的还是按的.
哪位用过的说说?

网友A:
你看的这个是按的,也有侧拨的。

网友:
肯定是下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这个是按的,也有侧拨的。

嗯, 从datasheet里没看出来啊... 拨的你有推荐的么?

网友A:
某商城搜拨动开关,里面选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商城搜拨动开关,里面选行程开关

我就是这么找的... 不过还是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