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们用过阶梯钢网吗?

楼主(2021-01-05):
阶梯钢网:也叫阶梯模板,因同一PCB板上各类元件焊接时对锡膏量要求的不同,
为了达到更高要求的焊锡效果,就要求同一SMT模板部分区域厚度不同,这就产生了STEP-DOWN&STEP-UP工艺模板。
通俗说法就是局部加厚钢网,或局部减薄钢网。普通钢网整张钢片厚度是一样的,有时为了满足 IC的焊接效果,将钢片做薄,
但是带来的后果可能是阻容件的焊盘焊锡效果又差一些。因此阶梯钢网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案。
那么问题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平常有用过阶梯钢网吗?效果是否优于普通钢网?
重点阶梯钢网价格贵不贵?大概什么价位?
列举以下几种规格:
370x470
420x520
550x650
736x736

网友:
10年前 开过一个阶梯钢网。用于贴片类似于主板CPU的模块,SMT厂家试过普通钢网没法达到要求。当时做了29寸的 3000大洋。后来就没玩过这东西。

网友:
纳米钢网

网友:
用过几张,尺寸42*52  370块吧,0.12和0.2两个厚度,用这个钢网得配锡膏测厚仪

网友:
加大钢网孔不行吗?

网友:
深圳一博电路的,930一张,他们家都贵,普通钢网报价都700一张了。

网友:
简单点的话自己在需要加厚的地方贴层透明胶,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