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站用的台达电源不开机

楼主(2021-01-05):
前几天从eBay 上买了个二手台达工作站电源,475瓦
用到一个二手超微工作站主板上,触发就保护,轻微的”咔嗒”一声,然后啥都没有

然后我又把这个电源接到一个正常的主板上,也是不上电,开机咔嗒一声,然后主板没电,一样的现象

但是这个电源不接主板的时候,一插电,风扇就转,风扇后面的一个绿色的LED也会亮,看起来是自动上电

求教各位朋友,怎么排除故障

电源型号 DSP-475CB-1 A

网友:
工包电源绝对不要碰。。想当年我也整了俩750w,你猜?tm有一台插电短接空载自己爆了,我拆开找了一圈愣是找不到爆的东西,不服也得服。另一台我反正是不敢用了。短接空载有75w我曰。短接就能闻到明显的焦糊味。

网友:
楼主说的:“但是这个电源不接主板的时候,一插电,风扇就转,风扇后面的一个绿色的LED也会亮,看起来是自动上电”。

估计这个电源是坏的吧?没有接任何东西,一上电,电脑的电源怎么可能是自动启动?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周末动手飞线

格式不兼容

网友:
拆开来几张图片,仔细看看PCB有没有应长时间高温元件虚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周末动手飞线

格式不兼容

一般是绿线跟地(黑)短接(图中16脚 PS-IN),电源的风扇才会转。

输出格式不兼容还比较容易解决。

楼主:
搞定,结案!
桥接两根线
-5v 不用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结案!
桥接两根线
-5v 不用管

ATX电源中,黄色是12V,橙色是3.3V,这定这样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