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新手组装评测:群辉DS220+、4T×2希捷硬盘

楼主(2021-01-05):
可以看我上个帖子:新手想入手一个NAS,白群辉怎么样?感觉这有点贵
感谢大家的建议,最后买了DS220+(主要不想折腾),加4T×2,希捷酷狼硬盘。
由于价格原因,所以在淘宝上选了比较久,找到两家价格低点的:DS220+:2380,两个硬盘:1418。合计:3798元!(注意:条件允许,不要贪便宜。)(因为经常听说NAS,但是电子产品我又不想买个折腾货,也不想入门级别!最终选择这个。)
现在开箱:

网友A:
是不是碟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碟瓦盘?

叠瓦盘的概率很大,现在4T的垂直记录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碟瓦盘?

用的NAS专用硬盘,网上搜索为:PMR垂直硬盘!等我电脑端用熟悉了,我肯定要测试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NAS专用硬盘,网上搜索为:PMR垂直硬盘!等我电脑端用熟悉了,我肯定要测试下的! ...

PMR包括CMR 和SMR.

说PMR的都是流氓行为。

你肯定没有看完写的帖子

科普:只标注是PMR(垂直记录技术)的硬盘都是刷耍流氓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3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R包括CMR 和SMR.

说PMR的都是流氓行为。

很到位,当初没想到还会使用回来HDD硬盘。
刚刚希捷官网仔细查了下:确定是CMR技术。

网友:
不相信这东西,DS215 双盘都已经坏掉一个吃灰。
移动硬盘到现在十来年都没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NAS专用硬盘,网上搜索为:PMR垂直硬盘!等我电脑端用熟悉了,我肯定要测试下的! ...

西捷的这个4T的不是叠瓦盘,我专门查过手册,双十一买了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捷的这个4T的不是叠瓦盘,我专门查过手册,双十一买了3个

京东商品名称上写着是CMR.

网友:
NAS盘比桌面盘差不多贵一倍,这还搞SMR就找死了。

网友:
我那台群辉内装 2T ×2 希捷 5900 rpm 的硬盘做 RAID 1 用了超过十年有了。

网友:
我的是WD Mycould EX2, WD红盘3T*2,用了3年半了

网友:
这个盘不是叠瓦盘,希捷公司专门出来作了说明
希捷媒介负责人Greg Belloni出面确认,希捷用于NAS的酷狼(IronWolf/IronWolf Pro)硬盘全部采用的是CMR,未来也没有推出SMR硬盘的计划。Belloni同时表示,我们不建议NAS用户配置SMR硬盘。

网友:
能买nas硬盘都是土豪啊,西数收购日立新出的8T企业盘不到900,14T也到1400元价位了

网友D:
好奢侈的硬盘,俺用的是希捷酷鹰的4T监控盘,除了速度慢一点,其他的还可以接受

网友:
我是 ds218+  普通硬盘,把重要数据冷备份到 移动硬盘盒里面

楼主:
来说下
买DS220+和希捷硬盘的过程。
在天猫上直接买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价格比较高(这都快赶上一个笔记本电脑了),所以一直犹豫。
天猫上直接下单我这个配置:价格4599元。但是我最终配置的是:3900元。
因为天猫上店铺要交很多钱,还要其它维护费用,群晖价格肯定有下降的空间。另外:配套的硬盘,价格一般是比较高的,因为买设备的大多会在一家店铺买,所以配件相对价格会放高点。
所以我决定:从其他淘宝店铺分开来买。
这里需要提醒一点:如果天上掉馅饼,凭什么会砸到你?而且电子商品坑非常多。
所以:我找了几家,价格不要低离谱的。店铺有一定销量和评论的(刷的评论和正常评论不一样的。)另外:一定要问卖家:是不是原装正品。而且要保证原装正品。这样问是:防止卖家给你发残次货,一般这样:价格低的可能会有残次品在手里,或者退货的,你这样问之后,卖家一般不会把这些产品发你。

经过昨天的拆机和今天的查序列号,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关于软件:
手机上一共有4个软件,一个是:刚开始的配置软件。
另外3个就是:存储管理,照片,还有音乐这样的。
感觉:照片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保存手机照片,不用担心重要的时刻丢失!

楼主:
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映射磁盘功能。(之前一家公司的时候用到过一次,可以像本地磁盘一样使用。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最近才知道!)

方法:
只需要在群晖管理中:建立共享文件夹就行了。

楼主:
第二个当然就是备份数据了。

楼主:
至此,群晖NAS就搭建完毕了。感谢论坛给的建议。
另外:群晖NAS里面我也安装了下载工具。可以在关电脑的时候进行下载。

还有:NAS可以作为监控盘,网络摄像头可以不用买云盘了。还有就是:NAS可以连接数字智能电视,当家庭影音中心。以后再测试这些功能!

网友:
可以折腾的东西多了,慢慢折腾

网友:
我也装了群晖 备份文件很好用 DRIVE  和 内部自动备份   双硬盘 很给力  还有NOTE功能 做备忘录很好用

网友:
不要忘了Docker,有Docker就基本要啥有啥了

网友:
好评,说的我都想买了

网友E:
有个DS218+,还在吃灰中,不知道如何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DS218+,还在吃灰中,不知道如何好玩。

我也有一个单硬盘的,送人了。

网友:
硬盘立着放好还是平着放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当然就是备份数据了。

这个和Driver有没有比较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Driver有没有比较过呢?

Driver主打同步,例如多台电脑间的同步,备份很容易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Driver有没有比较过呢?

Driver协同工作很香

网友:
小微企业都可以拿他当服务器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映射磁盘功能。(之前一家公司的时候用到过一次,可以像本地磁盘一样使用。当 ...

如果可以把那种本地运行的软件公共文件放这里,然后到别的电脑还能用,那才叫本地硬盘。

网友:
老哥,有没有3盘位的?4盘位那些,就好贵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可以把那种本地运行的软件公共文件放这里,然后到别的电脑还能用,那才叫本地硬盘。 ...

免安装版肯定可以。
不过现在用习惯了SSD,软件装在这里也比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安装版肯定可以。 。
不过现在用习惯了SSD,软件装在这里也比较慢。 ...

我的西数入门的NAS是不可以的。
我试了将一个ERP软件放在那边,根本就不行的。本地的电脑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2021-02-05):
酷狼是信仰,我买了银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奢侈的硬盘,俺用的是希捷酷鹰的4T监控盘,除了速度慢一点,其他的还可以接受 ...

我的是DS218PLAY + 4T*2 酷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DS218+,还在吃灰中,不知道如何好玩。

太浪费了,我刚买会ds218play  把玩了几周, 到现在还不断有新功能被我发现,
我常用的功能
audio station
video  station
git
svn
尤其是那个监控,太好玩了,很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DS218+,还在吃灰中,不知道如何好玩。

考虑出不?

网友E:
出不上价,就不出了。说不定哪天突然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不上价,就不出了。说不定哪天突然想折腾了。

到时候灰就更厚了

网友H(2022-03-03):
LAN1 LAN2,有2个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LAN1 LAN2,有2个网口?

刚看了下,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是的

2个网口你是不是只用了一个

DS220有哪些比较炫酷的功能呢,说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DS218+,还在吃灰中,不知道如何好玩。

你为什么放着不用呢

网友:
看来大家还是喜欢nas提供的功能。试试用固态硬盘做nas,如果写入量不大那与群晖是完美组合,长期不断电与较低写入,还有高性能,就是容量比较棘手。我的选择就是路由器加固态优盘轻度nas,大量不常用数据硬盘冷备份。其实不要求远程访问,简单家用轻度nas可以考虑笔记本加硬盘盒,实测功耗空载10瓦,硬盘盒活动加8瓦。我的就是t420空载10瓦,大多笔记本都能做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个网口你是不是只用了一个

DS220有哪些比较炫酷的功能呢,说来听听  ...

双网口要路由器支持链路聚合功能。

网友:
买2.5G网口的,不是SSD当存储或者组RAID的话,瓶颈变硬盘了

网友:
另外H550 16T的,历史低价1420左右,我之前1500出头,还是亏了,企业盘就是吵点其他不是吊打NAS盘?感觉NAS盘就是坑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双网口要路由器支持链路聚合功能。

双网口,最大下载速率可以到200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