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放进电箱的单相导轨式电表,质量好点的有什么牌子?

楼主(2021-01-06):
朋友的小房子没什么电器,只住进去几天就40几度电,感觉电表不太准,想买个小电表放进电箱里比对下。
做电表的大厂家好像都不做这种迷你导轨式的电表,稍微有点名气的就只有正泰。
其实杂牌误差大也没什么,但是看一些商品评论图片,居然电表都能烧毁,所以还是找个质量好点的放心些。

网友:
要不就是冷天热水器24小时开着,1天跑个几度电轻轻松松。我一个月平均也得240度电,一天8度。。光工作站就得3度电了,ffu要3度电,然后是热水器灯冰箱笔记本还有路由器光猫等等。

如果电费很贵,那没办法,只能想办法缩了

网友:
施耐德 有
施耐德网站上找到其中一个产品的资料
https://download.schneider-elect ... _Doc_Ref=PHA9460700
这里也能看他的电能测量系列产品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 ... 1%E8%AE%BE%E5%A4%87
这类产品不像空开一类用得多,应该要代理经销商等拿货吧

网友A:
上海民熔的也有

网友:
以前买了个准备装老家,结果发现没位置,就没有用上了。
正泰的就有导轨电表,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民熔的也有

淘宝店看了下负面评论不少啊

网友:
雅达DDS3366D-1P,淘宝上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海民熔的也有

这名字起的真是够强的

网友:
买过这个出口品质的带485采集,以前才卖132

网友:
自己记录下一段时间电器的工作时间,然后和电表计量数值对比下就行了。没必要自己装个电表还得改线,或者买个功率计测下也行。

网友:
DDSU666,正泰的

网友:
我的正泰,单相导轨电表,做工厚实,精度不错,可以统计:实时电功率、频率、电压、功率因素、累计功率。非网售款。网售款贵些,但是带485功能,如果有多点统计要求,可以考虑。

追加:拿货价格我记得不超过45 网售款的好像是70-80元

网友B:
几年前弄了4只,结果就用了一只,一直放室外,2年多了,完全正常!
品质放心,也是出口的!我还拆机过一只,发拆机论坛了,需要的可以转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店看了下负面评论不少啊

这种应该是接线不实导致的发热然后外壳变形,里边是分流器的方式,铜片很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接线不实导致的发热然后外壳变形,里边是分流器的方式,铜片很粗的, ...

看这公司做了不少电表,看样子也靠谱,买了2个试试,今天就能派送到了。

不过估计也用不上,这2天只开冰箱(标的是0.58度每天)和光猫和路由器,供电的用电数据里是一天0.44度,正常。
前几天耗电太多,应该是储水式热水器保温性能不好导致的,准备用个功率计直接测下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接线不实导致的发热然后外壳变形,里边是分流器的方式,铜片很粗的,

这铜片真不算粗,和电网公司的差的太远,另外螺丝压接方式也不行,发热是必然的,端子附近必须是耐高温的电木,普通塑胶必融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这公司做了不少电表,看样子也靠谱,买了2个试试,今天就能派送到了。

不过估计也用不上,这2天只开冰 ...

这种表只是个玩具,不是计量用的,没有计量标准!跟那种计量插座一样!没有MC计量标识!
当然家里只是看看用电量是没问题的!

网友:
京东自营很多这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只是个玩具,不是计量用的,没有计量标准!跟那种计量插座一样!没有MC计量标识!
当然家里只是看 ...

买了民熔的,拆开看,做工的确跟玩具差不多。
排针排母焊接歪歪扭扭,引脚上还残留大滴的焊锡,差点碰相邻引脚。
不过也不打算往电箱安装了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mc标志的含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民熔的,拆开看,做工的确跟玩具差不多。
排针排母焊接歪歪扭扭,引脚上还残留大滴的焊锡,差点碰相 ...

1、标志的含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许可证”。 外圈“C”表示“中国”的英文缩写。  内圈“M”表示“计量器具”的英文缩写。 内圈“C”表示“许可证”的英文缩写。
2、标志的规格:“l ”表示外圈“C”缺口处的尺寸,在l前边的数字是l的倍数,表示各处尺寸与缺口处尺寸的相对大小。采用此标志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将l放大或缩小。
3、标志的颜色自选 :CMC是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 是China Metrology Certification的英文缩写,意为中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企业,可在其生产的计量器具上标注CMC标志。该标志表明:计量器具制造企业具备生产能力计量器具的能力,所生产的计量器具准确度和可靠性等指标符合法制要求。

以上百度来的,计量CMC标准说明!有了这个标识,这个电表才是正式的表!要经过一系列测试认证才可以打这个标记!
没这个表示就是玩具罢了!可靠性没办法保证!

对了,仔细看我发的图,还有CPA标识,这些都是正规电表应该需要的东西吧,我猜啊!!
CPA标志是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的专用标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弄了4只,结果就用了一只,一直放室外,2年多了,完全正常!
品质放心,也是出口的!我还拆机过一只 ...

导轨电能表拆机链接能发一个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导轨电能表拆机链接能发一个么?

那个论坛貌似更新了,以前的拆机都没了!我办公桌上现场拆了拍了一下,凑合着看吧,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论坛貌似更新了,以前的拆机都没了!我办公桌上现场拆了拍了一下,凑合着看吧,哈哈!

这电表生产组装好麻烦,那么多需要手工组装焊接拼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表生产组装好麻烦,那么多需要手工组装焊接拼接的.

自动点焊机,XY轴,人工搞代价高了,也不漂亮!
所以这货卖的不便宜的,好像300+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论坛貌似更新了,以前的拆机都没了!我办公桌上现场拆了拍了一下,凑合着看吧,哈哈!

谢谢,太麻烦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