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12V输入,输出大于10V不大于50mA的线性电源(ldo)

楼主(2021-01-06):
本来想用lp3878,但查了下,虽然输入范围满足要求,但是它最大输出电压是5.5V,不满足要求。
只需要几十mA的输出电流,所以封装小一点最好,比如SOT-23?

网友:
HT75A0 这个就是10V SOT89

网友:
放一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A:
这这这,  耐压高,压差小,要可调压。   估计不如直接怼两三个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这这,  耐压高,压差小,要可调压。   估计不如直接怼两三个二极管了。  ...

好的。这个的确比较纠结,还要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