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PCI 3U的PCB,allegro格式的

楼主(2021-01-06):
要画个CPCI 3U的板子,求个demo pcb,有板框、连接器位置、定位孔等信息就行,论坛里有字母公司的,但没有allegro的
200汤圆请坛友吃碗面

网友A:
标准加固CPCI-E PCB版型,带连接器封装

网友B:
allegro是可以导入字母公司的 点点鼠标的事情

网友C:
有就共享一下吧,方便更用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是可以导入字母公司的 点点鼠标的事情

导入报错,好像跟文件格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就共享一下吧,方便更用人使用

上传了,这两个是论坛别的帖子下到的字母公司格式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人做过CPCI的板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加固CPCI-E PCB版型,带连接器封装

感谢,不过CPCIE和CPCI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楼主:
按照各种资料,自己画了一个,上传到论坛
这两天没有新回复的话,悬赏就给7楼了

网友B:
字母公司的pcb要先保存成ascii的 然后再在allegro打开,搜索下allegro打开之母公司pcb方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母公司的pcb要先保存成ascii的 然后再在allegro打开,搜索下allegro打开之母公司pcb方法就知道了 ...

是的,但我不用字母公司产品
后来用pads打开pcbdoc,然后转换成allegro可打开的格式,然后参考了下7楼的边框,自己画了一个

网友:
我有,可惜是内网的弄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