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新人求教:如何选刀

楼主(2021-01-06):
打算动手做套测试工装,买了套下图的测试架。
需要在中间的三层亚力板上按照电路板做些加工处理,再开一些定位孔和探针安装孔。探针用英刚的50mil、75mil、100mil针。
机器是AMOCNC-03,看了半天资料,太费劲了,而且淘宝上可选的刀太多,不如来网站请教网友更快些。
机器带的夹头是ER20-6,如有需要可考虑再买一个其它规格的。平时加工材质主要是电木、亚力和铝(不知道能否加工铜、Q235、45钢和304)。
请网友推荐一些常用规格的刀具以及品牌。

后面想尝试按照论坛里面的教程,做一个蜥蜴和铝外壳。

网友:
如果只是用,就找外面做吧,我们找外面做一个测试夹具才几百,自己折腾不划算。

网友:
电木、铝、亚克力,那就推荐两刃铝用铣刀吧。

网友A:
电木板用玉米刀,亚克力板用单刃左旋铣刀,铝用双刃或三刃,如果加工1000系铝合金(例如散热片)或不锈钢需要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木板用玉米刀,亚克力板用单刃左旋铣刀,铝用双刃或三刃,如果加工1000系铝合金(例如散热片)或不锈钢需 ...

切削液有没有特殊要求,淘宝上搜索一下,第一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B:
先避雷:
1.不要买雕刻机用的雕刻刀,他们的材料不如正经铣刀,他们的刃型也不如正经铣刀,不好用,不耐用,除非因为什么形状问题不得不用,否则不要用。
2.不要买金色涂层的任何刀具或钻头,这种颜色的涂层,如果是正经的,加工一般材料还是很好的,但实际材料垃圾涂层垃圾的遍地都是,很多只是做个颜色,就别买就完事了。

用正经的机床用的硬质合金铣刀会比雕刻机用的那些雕刻刀好得多,塑料和铜都可以用铝用铣刀,刃数不需要特别关心,计算进给速度的时候考虑下就可以了 。
一般是4mm,6mm,8mm,10mm。

电木需要注意排屑(吸尘器或气泵吹)堆起来容易钻木取火能烧糊,切电木时刀不能停,原地旋转没好事,加工程序需要注意这点。电木可以用铝用铣刀,也可以用玉米铣刀,碳纤维板和玻纤板则必须用玉米铣刀/金刚砂磨头+高效过滤吸尘。
玉米铣刀切屑是粉末,进给要比一般铣刀低很多,但加工纤维复合材料很有优势。

亚克力和大多数塑料都需要冷却,不然会融化后缠在刀上然后折断铣刀,不折断也抠不下来了。。切削液用水就可以了,如果怕生锈可以用那种粉末兑水的切削液(亚硝酸钠注意)。
不冷却干切塑料在某些转速和进给速度配合下也是不会融化缠刀的,但很可能需要损失多把刀才能试验出这个值,不值得。
部分不会融化缠刀的塑料(比如特氟龙)可以干切不加冷却,但必须吸尘,不然切屑会粘的到处都是,仿佛沙发被二哈拆了一样。

铝用铣刀加工铝或铝合金时,用乙醇酒精喷雾做切削液可以有很好的效果,挥发不残留,零件和机器都干净,但酒精蒸汽特别危险,极其作死,只有做好万全的排风和防火后才能使用。

Q235、45钢用55度硬度的硬质合金铣刀,刃部是黑色的那种,用乳化油做切削液(兑水成白色牛奶状后使用)。
希望洁净时,可以不使用切削液,这种刀是可以干切的,只要不是满槽加工一般干切不会太影响寿命,只需要吹气加强排屑,避免切屑再次卷入铣刀即可(容易崩)。

加工不锈钢需要用声称了不锈钢用的刀具,或者62度/65度的硬质合金铣刀,一般刃部是玫瑰色的,这种刀也可以加工热处理后的淬硬了的材料,这种情况下我选择吹气干切或切削油,含水的切削液看起来不是太好。

有某些浅色和妖艳的蓝色的铣刀,还有陶瓷铣刀,这些就不要买了,这些适合特别贵的专业工业设备使用,通常是高速加工非常硬的材料的,不是想上天的话就不要浪费这个钱了,切一般料是没意思的。

铣刀基本只需要3种,铝用硬质合金铣刀,55度黑色硬质合金铣刀,62度/65度玫瑰色硬质合金铣刀。
可以只买4mm和6mm两种直径,可以都是4刃,小于4mm的柄也是4mm,夹头不用换,用到时再买刀即可。有种说法是3和4刃铣刀中心没有刃,不能直接向下进给,需要螺旋向下进给甚至需要先打个孔,所以加工键槽都是用2刃铣刀。
但现在的硬质合金铣刀已经大多都是4刃不等长、其中1刃过中心的铣刀了,是可以直接向下进给的,垂直向下进给时,进给速度减速到1/4即可(因为过中心的只有1个刃,所以是1/4,有些人用1/2进给速度,寿命会不好的)。
钻头买个6mm的120度硬质合金定心钻,55度硬度黑色,钻孔之前用这个打个坑,准。可以同时买个90度的倒角用。但用90度的打定心孔是错误的操作。
淘宝硬质合金钻头普遍做工垃圾,铣刀倒是不错,大孔的钻头就都用M35含钴的吧,一定要选双后角的钻头,低速旋转使用。小孔全用硬质合金PCB钻头。

西南SWT的高速钢铣刀是粪土白菜价,入门练习的好选择,搞断不心疼,除了不能高速转之外还是不错的(一般不宜超过1000转),黄铜、Q235和45钢都可以使用,不能切不锈钢,铝容易粘刀,需要加乳化油切削液或切削油。有一定的不良率,还行,可退但需要给他们邮回去。。他们的倒角刀不要买,刃型不好容易有震纹。高速钢铣刀比西南更好一层的选择是伊海,做工和寿命都好些,但想要再好就不要再在高速钢上花钱了,直接买硬质合金的。

//编辑,补充62度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避雷:
1.不要买雕刻机用的雕刻刀,他们的材料不如正经铣刀,他们的刃型也不如正经铣刀,不好用,不耐用 ...

非常感谢,下午花时间挑了十几把号称雕刻机刀具
有没有推荐的淘宝店家或者其它机械电气类商城,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下午花时间挑了十几把号称雕刻机刀具
有没有推荐的淘宝店家或者其它机械电气类商城, ...

店铺不太好推荐,因为虽然用着确实可以,甚至刀具干切烧红了都照样用,但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问题的(店铺分数低、假洋鬼子、刷单等等)不过铣刀在我看来质量差别不算大,按销量排序过滤掉天猫家居号之后再看看评价基本还是可以的。

其他商城,米思米是可以的,直接日货,但就是他们对个人买家不太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避雷:
1.不要买雕刻机用的雕刻刀,他们的材料不如正经铣刀,他们的刃型也不如正经铣刀,不好用,不耐用 ...

好专业!学习了(^_^)码字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避雷:
1.不要买雕刻机用的雕刻刀,他们的材料不如正经铣刀,他们的刃型也不如正经铣刀,不好用,不耐用 ...

AMCNC-03是小机器,不要用加工中心的经验套上去,03的主轴功率小,搞金属的话估计6mm铣刀都吃力。

亚克力、ABS、PVC等塑料加工一般是压缩空气吹 + 吸尘,很少看见用水的。塑料板材用左旋铣刀加工可以防止板材跳动,切削面更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CNC-03是小机器,不要用加工中心的经验套上去,03的主轴功率小,搞金属的话估计6mm铣刀都吃力。 {:titt ...

嘿阿莫那个03机干铝的话应该是没事的,我记得AMCNC-03是400W的伺服主轴还是无刷主轴来的吧,那主轴和机架刚性应该够。

假如说6mm的4刃硬质合金铝用刀,轴向切深3mm,径向切宽6mm,3000转,
进给F600mm/min,每刃0.05mm,干铝扭矩不会超过1Nm的,估计实际也就60%额定负载吧。

满槽切深0.5倍径不过载的话可以用这个尺寸的刀的,侧铣会比满槽铣负荷更低。
当然楼主干Q235,45,304的时候得悠着点

用水比较安静,气泵和吸尘估计楼主抗不住 能抗住邻居也抗不住。。
左旋铣刀确实有优势,有时候薄板跳的话,噪声也超大非常糟糕。。但不常见外加楼主的测试架板子估计不能太薄我也就没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避雷:
1.不要买雕刻机用的雕刻刀,他们的材料不如正经铣刀,他们的刃型也不如正经铣刀,不好用,不耐用 ...

选了几个,SWT 四刃作为通用刀具,也是学习用的,用于铣铝、铜,铁件暂时不试。
玉米刀,铣亚克力、电木、塑料这些。
两刃在大面积铣铝时使用。
冷却用水。
------------------------
还缺些钻头,没搜索到合适的,一般2~6mm孔,没找到柄径6mm的钻头。ER20-6可以夹4mm柄径的刀吗?

加工探针孔的钻头是必要,孔径有3种0.8mm/1.4mm/1.7mm,深度最好能达到12mm,实在不行8mm也能凑合,这个更没找到6mm柄径的钻头,是不是要配ER20-3.175的夹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了几个,SWT 四刃作为通用刀具,也是学习用的,用于铣铝、铜,铁件暂时不试。
玉米刀,铣亚克力、电木 ...

即便贵,定心钻也最好改成硬质合金的,这个硬度需要高一些,不然很快就完蛋了,刃的做工一般也差很多

那个号称德国的铝用刀买贵了,别信德国,假洋鬼子。
搜硬质合金55度铝用铣刀,6mm柄的话,18~20块钱的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特殊需要,尽量与柄径一致,这样性价比高,并且加工深度不怎么受限制,比如加工5mm宽的槽可以用4mm的刀一去一回。

粗皮铣刀没必要(它不是玉米铣刀),这个尺度的话,买正常的铣刀就可以了,不需要单独给粗加工一个刀,而且这个还贵。

西南是一块多一根啊,怎么买成快2倍了。

高速钢铣铝小心铝会糊在刀上,需要加油,比较麻烦。

ER夹头是多少就只能夹多少,虽然6mm的通常写5-6可以夹刀5,但是这样很伤精度的会变形。
也因为这一点,很少有用ER夹头直接夹钻头的,有钻夹头转12mm连接杆的东西,然后可以用ER20-12夹头夹持,但钻夹头精度差,还是用3.175的PCB钻头吧。这种肯定是3.175的了,没有6的

需要买个ER20-4的夹4mm铣刀,再有一个ER20-3.75的夹PCB钻头。

//我还是推荐一家店吧……搜“GOC”,定心钻、铣刀、弹簧夹头都可以在这里选。号称的台湾不要信,评论不要看,
但刀具做工我确认是可以的,质量对得起价格了,弹簧夹头声称的精度不要看,但实际表现确实比一般店同价位的好。
PCB钻头我现在用的是以前在沪豪买的存货,外径不是特别精确,但一般用着没问题。

网友C:
再发一遍:

1.压克力切割加工,推荐使用单刃螺旋铣刀,特点是加工时无烟无味,速度快,效率高,不粘屑,真正环保,其特殊的制造工艺保证加工压克力不爆口,极细刀纹(甚至无刀纹),表面光洁平整。加工表面需达到磨砂效果,推荐使用双刃三刃螺旋铣刀。

2.密度板切割加工(广告开模用),推荐使用双刃大排屑螺旋铣刀,它具有两条高容量的排屑槽,双刃设计,既具有很好的排屑功能,又达到很好的刀具平衡,在加工中高密度板时,不发黑,不帽烟,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3.铝板切割加工,推荐使用单刃专用铝用铣刀。加工过程中不粘刀,速度快,效率高。

4.精密小型浮雕加工,推荐使用圆底刻刀。

5.软木,密度板,原生木,PVC,压克力大型深浮雕加工,推荐使用单刃螺旋球头铣刀。

6.上下面无毛刺切割加工,推荐使用单刃,双刃上下切铣刀。

7.金属雕刻加工,推荐使用单刃,双刃直槽平底尖刀。

8.3D雕刻刀,同心度高,刃口锋利,可做精密3D雕刻加工。

9.高密度板,实木推荐使用棱齿铣刀。

10.多层板,夹板加工,推荐使用双刃直槽铣刀。

11.下切刀的使用效果,加工产品上表面无毛刺,加工时不会翘板。

12.金属模具加工铣刀,推荐使用钨钢铣刀,表面镀紫黑色加硬钛。

13.压克力镜面雕刻加工推荐使用金刚石雕刻刀。

14.粗加工刨花板等推荐使用多条纹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贵,定心钻也最好改成硬质合金的,这个硬度需要高一些,不然很快就完蛋了,刃的做工一般也差很多

那 ...

根据您的推荐在沪豪和GOC重新选的:
1.因为雕刻机小,不会有大工件,所以将ER20-4(4mm柄)作为主力;
2.电木、亚克力等绝缘材料上钻探针套的孔使用PCB钻头,选了3种规格;
3.大面积亚克力之类的绝缘材料用单刃螺旋刀;
4.大面积电木之类有粉尘的用玉米刀;
5.55度3刃刀作为通用刀,也是主力,能用这个解决的不用其它的,开孔、开槽、开料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发一遍:

1.压克力切割加工,推荐使用单刃螺旋铣刀,特点是加工时无烟无味,速度快,效率高,不粘屑,真 ...

感谢建议,建议太多,不知道选哪个了,先按楼上的选些回来练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您的推荐在沪豪和GOC重新选的:
1.因为雕刻机小,不会有大工件,所以将ER20-4(4mm柄)作为主力;
2. ...

恩差不多了。
90度的倒角定心钻加了个4mm的很好,可以伸到小型腔内倒角。
120度的可能需要换个店找,用的不多的话,软材料暂时只买90度也可以。
这个120度主要是考虑118~135度的钻头进入90度的坑里时是点接触,不利于钻头寿命,再加上钻头可能2刃刃磨存在一定的误差导致振动,眼下只弄电木的话,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差不多了。
90度的倒角定心钻加了个4mm的很好,可以伸到小型腔内倒角。
120度的可能需要换个店找,用的 ...

嗯,倒角定心钻是6mm和4mm各买1个。
---------------------------------------------
亚克力、电木、铝都用水冷却可以吗?也能直到冲洗作用。

网友(2021-02-10):
先学习了,一直没时间动手,也怕吵着邻居。感谢大神们 新手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D(2021-09-01):
引用 网友B:
先避雷:
1.不要买雕刻机用的雕刻刀,他们的材料不如正经铣刀,他们的刃型也不如正经铣刀,不好用,不耐用 ...

感谢分享

您CNC机器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MCNC-03是小机器,不要用加工中心的经验套上去,03的主轴功率小,搞金属的话估计6mm铣刀都吃力。 {:titt ...

感谢分享

左旋是指刀具上的切削槽吧?

主轴好象是右旋的多(顺时针)  刀具是要反向槽的好用吗

没有机器   现在先给自己补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左旋是指刀具上的切削槽吧?

左旋铣刀的切削压力向下,切薄板不会跳动,切面边缘更光滑,但排屑比右旋铣刀差,要更好的冷却,最好是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您CNC机器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

这可能很难让人相信,但,
我现在是的主力机的控制系统是人类
我的炮灰机跟大多数雕刻机是一样的

机械方面目前我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处理有精度要求的单件,所以用到数控的时候其实并不多,基本只有雕花刻字和一些奇葩东西才用到。
另外环境所迫,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暂时需要抑制噪音。

不是Machine shop而是Tool ro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左旋是指刀具上的切削槽吧?

那个不能反正转噢
正常刀具一般是切屑被往上撸,向铲子一样向上用力铲起来
左旋铣刀是切屑被往下推,像扫帚一样斜着向下用力,所以比较适合薄板
旋转方向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很难让人相信,但,
我现在是的主力机的控制系统是人类
我的炮灰机跟大多数雕刻机是一样的 ...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旋铣刀的切削压力向下,切薄板不会跳动,切面边缘更光滑,但排屑比右旋铣刀差,要更好的冷却,最好是用 ...

看来和车铣机顺铣逆铣是一个道理

网友:
又学习了,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2023-08-26):
只能根据材料来,刀买错了,不光费刀费机器,还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