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上海地区质量不错的焊接工厂

楼主(2021-01-06):
RT,目前碰到图像传感器的焊接问题,合格率很低。求推荐个能焊接沉金管脚完全在底部又没有锡球的的工厂,类似凌特的电源模块

网友:
这种封装必须做的传感器一样大!否则什么厂都不行

网友A:
这个焊接良品率明显不是贴片厂的问题,并且对贴片厂期待过多。因为这是DFM问题,为制造而进行的设计,也就是设计问题。如果只是用这个芯片,找芯片的供应商,代理商,原厂提供焊接办法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接良品率明显不是贴片厂的问题,并且对贴片厂期待过多。因为这是DFM问题,为制造而进行的设计,也就 ...

感谢回复,我们目前遇到的主要是不上锡,部分不良的拆下来之后还是黄色的管脚

网友: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是器件管脚有问题不上锡呢,还是炉温不会调,还是板子pad设计有问题呢?三种都有可能导致焊接不良

网友:
山泰柯  质量很好的加工厂

网友:
一般这个是镀金的,焊盘不需要做的和器件一模一样大小,可以稍微大一点,
但是要看料是不是氧化?还有就是工厂用锡
另一个就是器件对温度的要求,图像传感器,上面是玻璃,工厂怕出问题,调节了温度,温度调节不好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按楼主描述,主要考虑:器件表层氧化或者脏,过炉 温度,还有就是锡膏    这3方面考虑。

镀金的,正常是不会氧化的,但是会脏,表层一层类似氧化物,在白纸上摩擦下

网友:
如果是芯片的金手指不上锡的话,建议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一下引脚上是否有氧化,油污等情况
另外如果温度不够的话,也有上锡不良的情况,这个需要和贴片厂的师傅沟通炉温曲线了。
不过你手头上的spec应该也有过炉温度的曲线的啊

网友:
芯片是否受潮,烧烤后再上机可能有效果

楼主:
焊接厂提供了新的方法,芯片先上锡在焊接,目前良率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厂提供了新的方法,芯片先上锡在焊接,目前良率100%

先上锡再焊接是什么操作?先用钢网在芯片上刷锡膏过炉,然后再SMT到PCB上过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锡再焊接是什么操作?先用钢网在芯片上刷锡膏过炉,然后再SMT到PCB上过炉? ...

是这个奇怪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上锡再焊接是什么操作?先用钢网在芯片上刷锡膏过炉,然后再SMT到PCB上过炉? ...

那就是IC焊盘有氧化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奇怪的操作

传感器过两次炉不会有隐患?挠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