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 Tresos Studio 配置工程报错怎么处理

楼主(2021-01-06):
EB Tresos Studio  配置AUTOSAR OS 时候,Error log 提示
1,The external generator for module Os_TS_T2D35M4I0R92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1
2,Failed to run generator "Os_TS_T2D35M4I0R92GeneratorId" (mode: "generate") for module "Os_TS_T2D35M4I0R92"
两种错误  ,谁有调试及经验请教下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论坛中有没有EB tresos Studio 软件开发的 指点一下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只见别人用过,话说EB这种工具,不是应该找技术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只见别人用过,话说EB这种工具,不是应该找技术支持吗

在NXP的官方和网上找了相关的问题,好像是安装JRE 有关系, 安装了JRE 6, 还有JRE8,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