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ync 从linux 同步数据到WINDOWS7后,提示:你当前无权访问该文件夹,如何解决?

楼主(2021-01-06):
数据传输成功了。 但在WINDOWS7 下,打开新上传的目录,提示: 你当前无权访问该文件夹,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是单击“继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击“继续”么?

“继续” 继续提示出错。

网友:
win上ntfs非常麻烦,想省事就找文件权限工具,否则先进一下权限,配置所有权(当前用户名),应用到全部,然后重新进,再配置权限(everyone,读写),应用到全部,就可以读写了。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我印象Windows的rsync好像不能改权限,因为我以前想把文件的隐藏属性也备份过去,结果死活不行。我觉得大概率是你win7系统的设置,和rsync没关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 继续提示出错。

“继续” 继续提示出错。

点击安全选项卡,发现  Every 是没有权限,于是,全部权限都给它。
但会不断提示出错....

楼主:
发现是新备份的目录夹都会出现这些问题。但里面的文件不会。

应该是 Rsync的传输时的权限问题了。

楼主:
我的win7作为 rsync的服务器。

rsyncd.conf 是这样开头的:

uid = 0
gid = 0
charset=UTF-8
use chroot = false
strict modes = false
#hosts allow = *
log file = rsyncd.log
secrets file = /cygdrive/c/icw/bk.users
imcoming chmod = Du=rwx,Dog=rx,Fu=rwx,Fgo=rx

uid = 0   gid = 0 两行是我在网上找的解决方案,否则会提示出错: @ERROR: invalid uid nobody
rsync error: error starting client-server protocol (code 5) at main.c(1635) [sender=3.1.1pre1]

有点怀疑是否 uid=0 出问题。怎么看我的win7 的管理员的  uid 与 gid ?

网友B:
rsync命令行执行时加

--chmod=ugo=rwX     参数看看

网友C:
我没有写uid和gid,chmod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写uid和gid,chmod也没有

我以前没有uid与gid的。

新系统却出现:@ERROR: invalid uid nobody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ync命令行执行时加

--chmod=ugo=rwX     参数看看

--chmod=ugo=rwX ?

后记:应该是大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没有uid与gid的。

新系统却出现:@ERROR: invalid uid nobody

会不会是 用户账户控制 的问题,我的系统都关了,因为不关的话我写的那些bat都没办法操作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 用户账户控制 的问题,我的系统都关了,因为不关的话我写的那些bat都没办法操作C盘 ...

你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bat就有c盘操作权限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bat就有c盘操作权限了吧?

不行,右键以管理员运行的话,bat还是不能操作C盘,所以我才把UAC什么的都关了。
比如我有一个bat是"一键配置hosts文件.bat":
copy /B /V /Y "hosts"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还有自动配置arduino的"arduino配置.bat":
rd /S /Q %LOCALAPPDATA%\Arduino15
md %LOCALAPPDATA%\Arduino15

copy /B /V /Y "preferences(arduino).txt" "%LOCALAPPDATA%\Arduino15\preferences.txt"
copy /B /V /Y "avrdude 6.3\avrdude.conf" "%ProgramFiles(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etc\avrdude.conf"
copy /B /V /Y "avrdude 6.3\avrdude.exe"  "%ProgramFiles(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dude.exe"

md C:\ArduinoLibrary

如果不关这些权限都没办法运行,因为要往C盘的系统文件夹写东西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后来删除了,重新传了一遍既可以了

网友:
uid = 0 # 0代表不限定用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bat就有c盘操作权限了吧?

莫大,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rsync warning: some files vanished before they could be transferred (code 24) at main.c(1052) [sender=3.0.8]
最后我发现原因是这个文件的路径太长,特别是对于代码类的同步,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另外,百度网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发现路径名字过长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发生下载失败的情况。

请问,rsync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ync命令行执行时加

--chmod=ugo=rwX     参数看看

最后一个X是小写,实测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大,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rsync warning: some files vanished before they could be transferred (code ...

文件路径太长,估计你只能打包压缩后再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路径太长,估计你只能打包压缩后再备份。

收到

楼主(2021-11-30):
引用 网友B:
rsync命令行执行时加

--chmod=ugo=rwX     参数看看

很奇怪,现在发现仍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个目录好像解决了。 另外一个没有解决。这两个目录应该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