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电路的LC选型

楼主(2021-01-06):
大家好,我画了一个半导体制冷片的驱动电路原理图,现在就是不知道LC应该怎么选?有大佬给点建议吗?一直都没有头绪,做毕设用的,用两片TEC12706并联接到这个H桥里面,正反都有电流检测,这样这个控制器可以制冷也可以制热。我主要用作制冷!

楼主:
有没有大哥救救孩子,指点一下

网友A:
目测电感取设备额定电流3-5倍,电容电压取个25v的就行。直流的东西对这2个器件的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制冷片要加电感跟电容进去,不是直接接到H桥中间就可以用吗,

楼主(2021-02-07):
引用 网友A:
目测电感取设备额定电流3-5倍,电容电压取个25v的就行。直流的东西对这2个器件的要求应该不高。 ...

唉板子大小有限,最后放不下电感电容就没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制冷片要加电感跟电容进去,不是直接接到H桥中间就可以用吗, ...

好像是为了保护制冷片。不让他长期处于频繁开关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制冷片要加电感跟电容进去,不是直接接到H桥中间就可以用吗, ...

制冷片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效率比较低。正常是通过调节电压比较好,效率和寿命比较有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板子大小有限,最后放不下电感电容就没加了

电感,要大电流的,如楼上所说,工作电流的3倍选型。电感量和电容没有特别的要求的,根据尺寸选。。电流达不到,电感会发热很大。

网友B:
制冷片把电感与电容取消掉都能正常工作,以用过上百K ,不加电感与电容,还用PWM控温的产品,只要不H桥互通,其它什么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片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效率比较低。正常是通过调节电压比较好,效率和寿命比较有保证。 ...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片把电感与电容取消掉都能正常工作,以用过上百K ,不加电感与电容,还用PWM控温的产品,只要不H桥互通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