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5后接1.2F的超级电容 上电损坏DC/DC芯片

楼主(2021-01-06):
为了省事LM2596-5后挂6.7V  1.2F的超级电容 上电后直接把LM2596干坏了。看来得有个专门充电回路。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干的。

网友:
你这需要限流吧

网友:
上电时相当于短路了..
不过LM2596应当有短路保护才对

网友A:
话说我看论坛的盖格计也是这么直接接的

网友:
法拉电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看论坛的盖格计也是这么直接接的

加了TP4056专用充电电路

网友:
DCDC带容性负载有限制吧

网友B:
你试下不接电容,直接短接输出看,要是2596烧了的话,建议你直接换个dcdc。我十多年前接触的非原装2596短接芯片会烧,现在这种连正经的国产货都不一定是的dcdc不用。另外超级电容分功率型和容量型,后者内阻有几Ω到上百Ω,你的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不接电容,直接短接输出看,要是2596烧了的话,建议你直接换个dcdc。我十多年前接触的非原装2596短接 ...

没错,感觉有问题,我记得一直短路也不会烧的

网友:
我用的ETC用的那种小的超级电容。直接并联锂亚电池用。充电电流很小,最大只有几十mA,但是放电能力很强。短接一会儿就冒烟了。用起来比较省心,不知道内部咋处理的。

网友:
又是LM2596,8成是国产假货呗

网友:
不用试了,就是国产垃圾货,输出短路必烧,而且是冒烟那种。

网友:
国产的2596是便便,绝对不能用在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不接电容,直接短接输出看,要是2596烧了的话,建议你直接换个dcdc。我十多年前接触的非原装2596短接 ...

应当是功率,内阻很小。国产DCDC不太可靠

网友:
国产的2596用在没有质量要求的产品上是可以的,稍有一点要求或要求有售后的产品,是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TP4056专用充电电路

这位兄弟真以为 4056 是给法拉电容充电的?

网友:
要加个大封装小阻值的限一下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