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用在433Mhz高频电路的sot23或sot323封装的高频三极管

楼主(2021-01-06):
Vceo,Vcbo要求大于(至少等于)25v,帮推荐下型号,谢谢

网友:
2SC3356

楼主:
加多个要求,Vceo,Vcbo要求大于(至少等于)25v,谢谢

网友A:
2SC55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C5551.

在x宝查了下只有sot89封装的,耐压够了

网友B:
R25,看你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5,看你多大功率

2sc3356就是R25,对功率无要求,只要求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