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YI-A万用表的图纸

楼主(2021-01-06):
收了一个DYI-A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没反应,一欧档不能到头,其余档偏低,谁有图纸?

网友A:
万用表的型号应该是ZL4-a吧。

楼主:
网上找的看不清楚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型号应该是ZL4-a吧。

是的,你有图纸吗

网友:
没有,都没见过这个型号的表。手里有45   72  500。

网友:
换挡开关喷WD40伺候一下下

网友:
楼主是真爱啊,这表大多数人用都懒得用,更别说修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扔了吧

网友:
指针表好用,因为是模拟表,能看到电压电流大概的变化情况,虽然不精确,但在出差的时候,这点是非常有用的,而数字表由于其本身的离散性,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但是读数、使用都比较简单,如果可以,建议两块表各备一块,关键时候顶大用

网友:
好家伙这表还能测电容电感,值得修一下

网友:
矿坛上找到的,希望能帮到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highlight=DY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