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贴开源新能源汽车CAN调试利器,隔离版本PCAN-USB兼容硬件开源原理图

楼主(2021-01-06):
      第一帖开源:VESC75电机控制器,已完成,详见: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689-1-1.html
      第二贴开源:BMS锂电池管理系统,样板已打样,详见: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3846-1-1.html
      由于BMS开源电路板打样周期过长,并且调试需要解析CAN报文,为了调试方便,做了个小玩意儿,新能源汽车CAN调试工具PCAN-USB,隔离2500V输出,STM32主控,ADI的集成隔离CAN模块,最高波特率:1000kbps,兼容PCAN USB硬件和PCAN VIEW和PCAN EXPLORER,已经制作完成,测试了一下超级稳定,将原理图开源了。众所周知原因,不上传源文件,需要的联系楼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计划批量,希望能搞几个?淘宝上一直是¥560起。这个可以接Matlab,LINUX支持socketCAN,非常好用 ...

第一批15个,正在贴片,可以咸鱼搜XYYX电子玩客或者VESC75找到楼主,咸鱼搜vesc75,或者加QQ1105119839。

楼主:
BOM成本81,后续肯定不会是这个价格了,少算了主芯片的价格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批15个,正在贴片,可以咸鱼搜XYYX电子玩客或者VESC75找到楼主,咸鱼搜vesc75,或者加QQ1105119839。 ...

一位自称PCAN国内代理的虹科电子的人员某宝联系了,呵呵!!!后续价格会调整,阿莫bbs坛友需要的话私信我!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以前在论坛买的兼容PCAN的硬件不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网友A:
楼主有计划批量,希望能搞几个?淘宝上一直是¥560起。这个可以接Matlab,LINUX支持socketCAN,非常好用

网友B:
LZ能share 2个焊接好的吗?谢谢

网友C:
有成品模块吗?  或者有源码或者hex文件么?

网友:
牛,这个USB数据交互协议也是你自己写的么,可以兼容PCAN USB硬件和PCAN VIEW和PCAN EXPLORER这个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成品模块吗?  或者有源码或者hex文件么?

这个就不公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share 2个焊接好的吗?谢谢

可以的,直接加我QQ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赞一个

网友:
好东西,德国的PCAN要2000rmb

网友:
XYYX电子玩客  搜不到
VESC75  出来好几个,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
这个貌似不错,但早好几年前已买了个兼容的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批15个,正在贴片,可以咸鱼搜XYYX电子玩客或者VESC75找到楼主,咸鱼搜vesc75,或者加QQ1105119839。 ...

上typeC口啊

楼主:
没有 USB B口可靠

网友:
这会开源源代码么,在咸鱼上面购买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pcan explorer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pcan explorer软件么?

这个带授权的,没法分享!可以闲鱼去买!

网友:
好奇特斯拉是不是也能用can读取到车速之类的信息吗

网友E:
这个貌似只是个普通的usb转can的收发, 不知道pcan为啥能卖到2000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只是个普通的usb转can的收发, 不知道pcan为啥能卖到2000这么贵

主要是配套软件

网友F:
PeakSystem 的USB通信协议不复杂, 我这边内部也在用 PCAN-USB PRO 兼容的硬件,私底下用就行了,不建议公开售卖, 还是有法律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eakSystem 的USB通信协议不复杂, 我这边内部也在用 PCAN-USB PRO 兼容的硬件,私底下用就行了,不建议公 ...

这个是肯定的,DIY学习交流用,不指望这个,自己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share 2个焊接好的吗?谢谢

15个剩余最后4个,99。

网友G:
引用 楼主:
15个剩余最后4个,99。

搞一个 咋付款 你的咸鱼里面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一个 咋付款 你的咸鱼里面没有这个

你再搜下

网友:
刚拍了,吼吼吼吼

网友:
刚刚拍了一个,

楼主:
没有货了,要到下周五,主要是ST芯片缺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货了,要到下周五,主要是ST芯片缺货了!

没事,有货了再发

网友H:
总感觉那个B口插着晃来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感觉那个B口插着晃来逛去

用TE的连接器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批15个,正在贴片,可以咸鱼搜XYYX电子玩客或者VESC75找到楼主,咸鱼搜vesc75,或者加QQ1105119839。 ...

此版本DB9封装使用成母头封装了,装公头不兼容PCAN引脚定义,打板的朋友注意了,新版本已经修改,引脚完全兼容PCAN,尺寸兼容Jlink外壳。

网友I:
能调CANOPEN 不, 最近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调CANOPEN 不, 最近要用

可以的,这个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BOM成本81,后续肯定不会是这个价格了,少算了主芯片的价格   ...

stm32主控已经40了,擦啊,这个ST有点狠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m32主控已经40了,擦啊,这个ST有点狠啊!

ADM3053 可以换成金升阳的Pin2Pin兼容型号,价格低一半多,把成本让给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M3053 可以换成金升阳的Pin2Pin兼容型号,价格低一半多,把成本让给主控

没有找到pin2pin兼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pin2pin兼容的

这个 TD541SCANH

楼主:
找到了,这个看了下,这个是汽车级的,还行!

网友J:
https://github.com/moonglow/pcan_cantact
这个固件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硬件是差不多的
https://github.com/linklayer/cantact-hw/blob/master/cantact.pdf
https://github.com/tuna-f1sh/entree/blob/main/entree-r0.pdf

楼主:
引用 楼主:
BOM成本81,后续肯定不会是这个价格了,少算了主芯片的价格   ...

目前不支持bus状态以及发送状态检测

网友:
怎么获取pcan usb协议的?

网友K:
6年前自己参考pcan linux驱动实现了一个,硬件stm32f105,发现在100万-200万包会丢一条数据,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K:
6年前自己参考pcan linux驱动实现了一个,硬件stm32f105,发现在100万-200万包会丢一条数据,不知道这个会 ...

方便分享下?感觉兼容PCAN的都是商品化的,没有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s://github.com/moonglow/pcan_cantact
这个固件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硬件是差不多的

原理都一样,看着移植就行了

网友(2022-02-24):
已经某鱼关注楼主了 建议楼主改下标题,
带上usbcan  zlg usbcan 兼容之类的 pcan  什么之类的关键词

我搜了好久都搜的是很老的 帖子,没有什么更新内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 TD541SCANH

封装不兼容吧这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带授权的,没法分享!可以闲鱼去买!

闲鱼买,店主提供PCAN软件?

我上次买了另一家的,店主提供的方案是在虚拟机里装PCAN软件,过期了再重装

网友L:
按照CAN协议,你那个R1,R6是120欧,如果多接几台CAN设备都有负载电阻的话,那不阻抗会远远低于60欧,假设有6台CAN设备,这种情况下负载电阻一般是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照CAN协议,你那个R1,R6是120欧,如果多接几台CAN设备都有负载电阻的话,那不阻抗会远远低于60欧,假设 ...

CAN协议没有要求终端都接电阻吧,只需要近端和远端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L(2022-03-26):
引用 楼主:
CAN协议没有要求终端都接电阻吧,只需要近端和远端两个就可以了

如果接入对方的CAN总线已经有终端电阻了,你这个接入是不是影响了总线阻抗,是不是要加一个开关选择有无终端电阻,或者说,这个电阻是不是去掉更好?

网友:
我做的双路隔离的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接入对方的CAN总线已经有终端电阻了,你这个接入是不是影响了总线阻抗,是不是要加一个开关选择有无 ...

是的,这个图是最初版本,产品已经改过了

网友(2023-06-22):
学习使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