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MF的频率值,是按照什么原理选定的?

楼主(2021-01-07):
"双音多频:dual-tone multifrequency
双音多频 DTMF(Dual Tone Multi Frequency),双音多频,由高频群和低频群组成,高低频群各包含4个频率。一个高频信号和一个低频信号叠加组成一个组合信号,代表一个数字。"
----https://baike.baidu.com/item/DTMF/3106215

DTMF的8个频率:697 770 852 941 1209 1336 1477 1633
为什么人们选择这8个频率呢?

楼主:
我大概想到的,
首先,电话信号采样频率一般8K甚至4k,所以,选择的频率要小于2k,
频率不能太小,选500以上吧,
频率不能和工频成倍数关系 50或60的倍数都去掉,
频率之间也不能成倍数关系,
其他的还有吗?官方怎么说的?

网友A:
贝尔实验室官方文档记载是尽量减少谐波和互调失真的影响,同时尽量避开人正常谈话语音相似的频率组合,最终选取了700Hz~1700Hz频段,相邻频率比例21/19这个组合。

https://archive.org/details/bstj39-1-235/page/n7/mode/1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贝尔实验室官方文档记载是尽量减少谐波和互调失真的影响,同时尽量避开人正常谈话语音相似的频率组合,最终 ...

好像我搜到的频率和文档里的频率还不完全一样。
697 770 852 941
1209 1336 1477 1633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我搜到的频率和文档里的频率还不完全一样。
697 770 852 941
1209 1336 1477 1633 ...

据说Bell最早设计的是一个8x8矩阵,包含数字、符号和26个英文字母,后来的DTMF只是用了其中一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