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833PWM输入正常,但是输出脚没有信号,也带不动电机

楼主(2021-01-07):
如上图,VCC 是5V,nsleep通过47K接3.3v。

PWM1和PWM3接10khz,占空比百分之90的方波,PWM2 和PWM4给低电平。

我这个电路设计没问题吧?

楼主:
AOUT1 AOUT2 , BOUT1 BOUT2这两组都没有波形型号,接电机自然没反应,

网友A:
R41,R42那么大的电阻,你这是要上天啊,手册估计你都没有注意看

网友B:
采样电阻有点搞笑,5V经过500K还剩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有点搞笑,5V经过500K还剩多少。。。

R40 R41用大封装的,不然容易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1,R42那么大的电阻,你这是要上天啊,手册估计你都没有注意看

画着玩的,没看太仔细,参考网上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1,R42那么大的电阻,你这是要上天啊,手册估计你都没有注意看

直接接地可以吧,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