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FT屏幕显示的拖影是怎么原因,静态显示的内容颜色拖到白色

楼主(2021-01-07):
先显示的白色背景,然后再显示的文字结果就会看到把屏幕拖影了。同样的程序在别的一批屏幕显示没问题。

网友:
VGH,VGL,VCOM之类的电压的问题。

网友A:
环境温度太低了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厂家技术支持给改了一下LCD的配置参数好了,不过具体什么意思没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温度太低了

应该不是室温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厂家技术支持给改了一下LCD的配置参数好了,不过具体什么意思没去研究 ...

主要是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规律好奇怪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