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间距2.54(疑似)双排带锁的连接器是什么名字?

楼主(2021-01-07):
如图,这个看起来就像是2.54牛角头一样的间距,双排,但带锁,有谁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普通牛角座也有带锁的,但那种太大了,这个看起来比较省空间,而且按的部分也很大,手感应该不错。

网友:
带扣杜邦

楼主:
这个没有双排的呀 ,而且按的地方很小

网友A:
XHD2.54双边带扣  PHB2.0双边带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XHD2.54双边带扣  PHB2.0双边带扣

看起来实在是不像啊,不过这会儿找到个MX3.0看着还挺顺眼,但也不是图里那个

网友:
这个插头好, 等大家提供型号。

网友B:
什么类别的产品上的?

网友C:
我是最怕这些插接件选型了。。。。看到合适的不好买,或者不知道品牌和型号;看到好买的又不合适,各种选型困难,比ic那些还难选;并且看到合适的座子,还得找对应的插头,压接针,压接工具型号,卧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类别的产品上的?

老外的数控机床里面的,有振动的工业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最怕这些插接件选型了。。。。看到合适的不好买,或者不知道品牌和型号;看到好买的又不合适,各种选型 ...

是啊,有时候想想还是用拧螺丝的那种算了,但是实际装配的时候,拧螺丝的其实挺麻烦,拧错线了更麻烦。。
这种就是自己压自己接麻烦,但可以定制线束
用这种插头定制线束可能还是好的,人家这样用确实有优势啊

网友:
PHB2.0mm间距 双排带锁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