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有人批量用过吗?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21-01-07):
最近芯片价格疯涨,想找一款芯片替代Sxx32,但是又怕批量后稳定性不行。最近看到了一款叫APM32的芯片,想问一下有批量使用过的吗?或者哪位坛友批量用过国产的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A:
同问,我看apm32的datasheet里面,esd,emc等部分只有b级。好像比stm32差多了。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B:
adc实在不给力,换到我的逆变器板子上,输出波形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实在不给力,换到我的逆变器板子上,输出波形都变了

其他功能呢?比如定时器,串口什么的试过吗?

网友:
国内adc性能跟stm差不多的,有谁家的?48脚的

网友C:
基本功能测试过,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们用F030的,这个系列的替代厂家好像不多)

打算批量买,,然后说货期排到了5月份,果断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功能测试过,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们用F030的,这个系列的替代厂家好像不多)

打算批量买,,然后说 ...

那你们现在打算用谁家的替代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功能测试过,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们用F030的,这个系列的替代厂家好像不多)

打算批量买,,然后说 ...

APM在华力流片,目前正常,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看apm32的datasheet里面,esd,emc等部分只有b级。好像比stm32差多了。不知道会怎样 ...

关注这个指标 找手册看了一下

STM32F103xCDE

APM32F103RC

STM32价格还是早点恢复正常好

网友:
只用到串口,定时器,中断,输入输出试过可以不改程序

网友E:
ADC性能不行直接PASS掉,原来ADC的性能这么难

网友:
因为adc是模拟电路!现在设计数字逻辑类芯片,就像现在的所谓软件人员一样,哪里还有自己编写代码,都是这个dll那个api三五两下就凑好了。模拟电路是需要基础的,简单的就说就像现在有多少新人能够清楚的搞明白基本的运算放大电路甚至基本的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F:
APM32F030C8T6,我们到现在至少用了100K以上,大批量出货,代替ST,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软件都不需要任何改动,就换了个烧录器

网友:
用到的有PWM,USART,IO,ADC,FLASH,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C性能不行直接PASS掉,原来ADC的性能这么难

ADC性能不差,GD的ADC才是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他自己电路有没有问题都不好说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APM32F030C8T6,我们到现在至少用了100K以上,大批量出货,代替ST,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软件都不需要任何改动 ...

烧录器我用论坛开源离线烧录器,程工的没问题,而且开源离线烧录器程工也用好几千个APM了,

网友G:
APM32F103RBT6用了几十个,总体程序不用改,换个下载器就可以了
但自己无聊用一个高压打同样的板,ST的IO口没有问题,APM的IO口好像挂了
不过也准备批量几百个,反正ST买不到了,
到时看看坏的几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32F030C8T6,我们到现在至少用了100K以上,大批量出货,代替ST,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软件都不需要任何改动 ...

烧录器用什么呀?

网友:
常见的轩微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PM在华力流片,目前正常,能买到

难道我们找的代理没找对人,,代理那边这么说的,F030K6的,4.6一片。。也挺贵的...放弃了,后面准备改版

网友:
我测试过,用jlink不用改型号 就可以直接写,但是我也就跑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我们找的代理没找对人,,代理那边这么说的,F030K6的,4.6一片。。也挺贵的...放弃了,后面准备改版 ...

能不改代码直接替换STM32F030的都不好买,都暴涨。
你还能改版改代码,很多客户他改不了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功能呢?比如定时器,串口什么的试过吗?

串口通信偶尔中断,正常用STM32的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录器我用论坛开源离线烧录器,程工的没问题,而且开源离线烧录器程工也用好几千个APM了, ...

烧录器用轩微科技的,一个接近1000块钱最新的那种

网友:
我用轩微科技的烧录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C性能不行直接PASS掉,原来ADC的性能这么难

APM的ADC,跟ST的基本上一样,大批量测试验证过,现在APM的芯片也断货买不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PM32F103RBT6用了几十个,总体程序不用改,换个下载器就可以了
但自己无聊用一个高压打同样的板,ST的IO口 ...

国产就是吹牛历害
ESD参数比你人家高那么多,结果还挂了。

反过来说,ST的可能实际是8000V的ESD,只写2000
国产的的只有5000,却敢写4000

网友I:
引用 网友F:
APM的ADC,跟ST的基本上一样,大批量测试验证过,现在APM的芯片也断货买不到了 ...

要找代理提前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找代理提前备货

肯定的啊,周期很长,有货了也是挤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就是吹牛历害
ESD参数比你人家高那么多,结果还挂了。

ST写的是2000V 我们实测4000V   APM32也写的2000V 我们实测4000V过了 我们做医疗仪器,送检很严格 3C EMC ESD都要做
GD的也测过,竟然比ST的ESD还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我们找的代理没找对人,,代理那边这么说的,F030K6的,4.6一片。。也挺贵的...放弃了,后面准备改版 ...

你用量不到1000片?报4.6这么黑的价格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烧录器我用论坛开源离线烧录器,程工的没问题,而且开源离线烧录器程工也用好几千个APM了, ...

APM32和STM32烧录算法有什么不同吗

我烧录器都没换,以前烧STM32的,什么都没动直接烧录APM32暂时没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颗3.5左右吧,你用量不到1000片?报4.6这么黑的价格

我订的是5000。。。看来没找对人

网友F:
APM我们用量非常大,030C8T6 2.9    030K6T6 2.5那些订几千个的朋友,我就说一句,有货给就可以了。别嫌贵了。对比一下现在ST的,你们就会知道差价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APM32和STM32烧录算法有什么不同吗

我烧录器都没换,以前烧STM32的,什么都没动直接烧录APM32暂时没什么 ...

ISP软件无法用ST的,SWD方式 论坛的开源离线烧录器好几个坛友在用,可以直接用于APM32
开源作者程工也在大批量用APM32,还有野火电子的刘老板也在用APM32,大佬们都在偷偷用国产,不给大家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我们用量非常大,030C8T6 2.9    030K6T6 2.5那些订几千个的朋友,我就说一句,有货给就可以了。别嫌贵 ...

可否给个代理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给个代理的联系方式?

合着您不看我的签名档啊 有马云家链接

网友K:
刚刚测试了20个MCU(32pin),待机功耗一致性很差,高的和低的相差了20uA
如果用在对待机功耗要求高的,需要叫厂家挑选以后才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刚测试了20个MCU(32pin),待机功耗一致性很差,高的和低的相差了20uA
如果用在对待机功耗要求高的,需要 ...

我倒是不用低功耗,主要就是基本功能稳定性有保证就行,串口,定时器,CAN,IO输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刚测试了20个MCU(32pin),待机功耗一致性很差,高的和低的相差了20uA
如果用在对待机功耗要求高的,需要 ...

低功耗这里APM32的103和STM32不是完全兼容的,先搞明白两家的差异再测

网友L:
为什么没人推荐MM32F031 感觉价格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没人推荐MM32F031 感觉价格不错啊

什么价格?

网友M:
灵动经常换芯片版本,而且adc不行,没有apm的好,实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灵动经常换芯片版本,而且adc不行,没有apm的好,实证过的。

是灵动全系列么?上面有人说gd的adc不行,其实是gd的f103系列相比st的f103差一些。st的也不是全系列adc性能都好

网友:
价格好,都要有量,且需要找代理提前备货

网友D:
gd M0的几个ADC也很渣,论坛一个大佬做激光测距,拿了一万片 精度不行,掉坑
灵动经常换版本不知道为啥,  航顺的话就不是自己的die 随时有可能拿不到货就换别家die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gd M0的几个ADC也很渣,论坛一个大佬做激光测距,拿了一万片 精度不行,掉坑
灵动经常换版本不知道为啥,   ...

大神,gd没有m0系列的mcu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大神,gd没有m0系列的mcu

GD新出的那个GD32E230是啥内核?大佬买的是这颗 最后改用apm的030c8 ADC精度可以替代ST

网友N:
APM32F103,ADC没发现太大问题,程序可以通用,直接烧,JLINK型号都不要改,香

网友:
引用 网友N:
APM32F103,ADC没发现太大问题,程序可以通用,直接烧,JLINK型号都不要改,香 ...

你的ADC精度是要求多少的?我们的产品要求正负0.1V,批量实际的一致性还是差异很大的
最郁闷的还是低功耗,本来我们的产品低功耗40uA(stm32f030芯片)稳定,换成APM有的多了20uA
中山这边有家公司就入坑过,后来他们要求厂家全部检测过滤一篇后再给他们供货,他们用了大概400K左右,现在全部换STM32G0XX系列了

网友:
买了几片测试 ,adc也感觉可以啊,但现在也买不到货了,郁闷

网友:
GD32的ADC输入阻抗小(大约几十K),因此使用时要留意外部输入的模拟信号阻抗大小,如果也很小就需要做阻抗匹配,比如接一级运放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GD新出的那个GD32E230是啥内核?大佬买的是这颗 最后改用apm的030c8 ADC精度可以替代ST ...

e230是m23内核

网友:
功耗有区别,代码hk32正常,在apm32就大不少。030c8的片子。没进一步研究

网友(2021-02-07):
APM倒是看到有人用,自己还不打算用,如果自己只是给人家打工的,能不改就不改吧,倒时候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网友:
新塘的片子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