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用LTDC驱动RGB888屏的多图层示例,高达每秒44帧,支持滚屏

楼主(2021-01-07):
      之前 在周立功的那个AWTK上实现了一个双图层LTDC驱动的样例,不过那个机制稍为复杂一点。今天发的这个程序,裸编实现多图层切换,程序相对简单易理解,结构清晰,有助于做更复杂GUI的准备。
      TK499的LTDC起始地址可以任意设置,利用这个特点,可以实现滚动屏幕及切屏,只需要在帧中断里传输地址就行了,使用方便,切屏无撕裂现象。
      速度上,满屏显示,800x480,24位色(TK499是32位RAM,内部是以32位形式传输),RGB888模式,每秒约可以切换44帧。目前LTDC的时钟设置6倍频。

原来在第0层:
滚动到第1层:

程序:

网友:
效果很好啊

楼主:
     这种高端IPS屏实物效果更好,更真实,这个图片变为JPEG就羽化了,实物的字体清晰锐利,入木三分。有的客户说,你这照片拍得那么好,应该是P的吧。下面就有人回顶说,实物就是有这么好。确实,照片拍得是很差的,再加上怎么P也P不出实物的效果,在电脑上仿真也仿真不了小液晶屏上的效果,因为液晶在制造的时候,各家各自产品点距都不同,偏光角度,背光LED色相都不尽相同,仿真不了的。

网友:
太帅了! 4.3寸480*272的贵司可以稳定供货吗?故障率几何?

楼主:
可以稳定供货,事到如今也坚挺不缺货。那个也是IPS,效果比一般的TFT好很多;这个屏已经做了十年八载的了,基本没什么故障,你可以试水一下能不能适用你的系统 。

网友:
速度非常好了

网友A:
可以驱动7寸屏  IPS 1024*600 吗?电容触摸

网友B:
手册里一些信息没写,FLASH起始地址是多少,多大尺寸,SRAM起始地址是多少?

网友C:
版主,有IAR的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一些信息没写,FLASH起始地址是多少,多大尺寸,SRAM起始地址是多少? ...

ROM(二次BOOT,一次BOOT已经硬件集成了)地址从SPI FLASH的0地址开始,用户APP程序从0x10000开始存储,目前在BOOT中设定2MB的容量,单片机在启动的时候,会把这个FLASH内容拷贝到内存里运行。
从下图KEIL的设置可以看出来,FLASH的程序被拷贝到0x70020000的内存里运行了,然后设置了2MB的空间,后面的全部都用户运行内存。
RAM地址是从0x70000000开始,前面128KB,一次BOOT及二次BOOT各用了64K,其实用完后,在用户运行程序时,可以复用这部分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驱动7寸屏  IPS 1024*600 吗?电容触摸

可以驱动7寸1024*600,我们官方淘宝店里就有卖,不过不建议,速度不快,建议用960*540分辨率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IAR的例程吗?

暂时没有,工程师这个软件连装都没装,迟点再弄了,或者看看有没有热心坛友上传一个

网友:
用自己的屏,一团乱

楼主:
回楼上,应该存在以下两个问题未更改:
1、LCD.H中分辨率你要改为800*480,另外,LCD.C中LTDC同步信号配置Set_LCD_Timing_to_LTDC函数也要改为一样的分辨率,最简单办法是用你原来的例程 同样的函数覆盖就O了。
2、LCD.H宏定义中,选择不旋转屏幕

这种能显示但又是乱屏的情况,离成功一步之遥,一般穷举几种情况就出来了

网友:
800x480*44帧 数据传输速度 达到 16M呢
我用 tim启动dma 用pe口输出数据 最大才 3.3M 是dma的问题 还是 pe 口的问题

网友:
是跟这个 目前LTDC的时钟设置6倍频 有关系吗

楼主:
LTDC是内部硬件实现传输,是专门优化过的,普通DMA也赶不上这个速度,总线太繁忙了。你的需求我会提交给IC设计部,看有什么功能下一版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出个读取U盘文件的例程,很多时候需要插U盘读写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