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平板Tab4 10 USB去掉DM、DP后无法充电

楼主(2021-01-07):
如题,我这边需求是这样的,两个设备一个联想平板,另一个小设备,联想平板自带的USB充电线先进小设备,小设备再引出电源线给平板充电。
从小设备引出的线只有VBUS和GND两个引脚,没有DM、DP(这连个是数据引脚)引脚,然后平板就无法充电,用万用表测量总电流195mA左右,只能给小设备和平板正常使用,平板电池无法充电。
如果不经过小设备,USB线直接接平板,用万用表测量电流在1.8A左右。
USB线线接上小设备,再小设备的引出线接到联想平板,此时再将平板的DM、DP短接在一起,用万用表测量总电流,在1.8A左右。
也就是说平板的DM、DP引脚会影响平板的充电。
查了资料,现在的平板USB接口都是OTG接口,请问这个和OTG功能是否有关?如果要给平板充电,DM、DP引脚要怎么处理?上拉,下拉,还是短接一起?
有没对平板有研究的前辈能解答一下。

网友A:
USB线线接上小设备,再小设备的引出线接到联想平板,此时再将平板的DM、DP短接在一起,用万用表测量总电流,在1.8A左右。

你不是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线接上小设备,再小设备的引出线接到联想平板,此时再将平板的DM、DP短接在一起,用万用表测量总电流 ...

我不知道原理,想知道这是为啥?短接我只是测试出来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原理,想知道这是为啥?短接我只是测试出来的结果。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 ... torials/5/5801.html
这篇文章讲的挺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en/design/technical-documents/tutorials/5/5801.html
这篇文章讲的挺 ...

谢谢提示,在BC1.2中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