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油烟机的带触摸按键玻璃面板怎么拆开呢?

楼主(2021-01-08):
厨房油烟机的带触摸按键玻璃面板怎么拆开呢?触摸按键失灵了,需要拆开检修一下,但是没有拆过,问下大家,有知道的给讲一下吧,少走弯路,谢谢各位!

网友:
感觉可能是粘的,像手机屏幕和一些玻璃面冰箱一样。
先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拆的?也许不是这个方向呢

网友:
估计就是双面胶粘合的。

需要电吹风加热后,使用内力慢慢揭开。

网友:
这地方是粘的,完好拆下来挺费劲的。看看从其他地方能不能拆吧

网友:
热风枪吹一吹,再拔掉电源复位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解决了,方法是用一字螺丝刀在面板和钣金架之间均匀用力,可以撬开玻璃面板,玻璃面板的两侧和上侧用双面胶粘接的,,,,另外还有两个卡扣,从图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卡扣,数字1的位置。。。。

看到问题了吧,,厂家出厂前竟然没有把上方的双面胶表面纸 揭掉,,导致了面板玻璃同钣金框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缝隙越来越大,然后触摸键就会失灵,,,

解决方法就是:揭开那层纸,重新装回!!!

这个油烟机是中原地区城市一个老牌白色家电厂商,原来是做冰箱的,现在听说冰箱线倒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解决了,方法是用一字螺丝刀在面板和钣金架之间均匀用力,可以撬开玻璃面板,玻璃面板的两 ...

这个厂家是不是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厂家是不是新飞?

新飞冰箱简称 新箱(新乡)!!!现在这个牌子没有存在感了啊!

网友:
新飞专用车挺有名的

网友(2021-03-10):
刚拆一个,用线绳顺着破开

网友B:
顺带请教一个问题,油烟机电动机不启动,电机哼哼,用手带一下风轮才转,换了启动电容照旧,会不会绕组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带请教一个问题,油烟机电动机不启动,电机哼哼,用手带一下风轮才转,换了启动电容照旧,会不会绕组坏了 ...

会不会是被油糊起来启动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被油糊起来启动不动?

也有人这样分析

不拆扇叶,喷WD40能化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人这样分析

不拆扇叶,喷WD40能化开么?

节气门清洗剂试试,看症状就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啊,容量啥的都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带请教一个问题,油烟机电动机不启动,电机哼哼,用手带一下风轮才转,换了启动电容照旧,会不会绕组坏了 ...

我家一个风扇6年了也是这样,启动困难,用万用表测启动电容又没有问题。后来在轴承上涂点发动机油,立即又可以欢快的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带请教一个问题,油烟机电动机不启动,电机哼哼,用手带一下风轮才转,换了启动电容照旧,会不会绕组坏了 ...

断电状态下扒拉一下扇叶,扇叶阻力大不能自由旋转一段那就是轴让油糊住了;否则可能就是启动绕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电状态下扒拉一下扇叶,扇叶阻力大不能自由旋转一段那就是轴让油糊住了;否则可能就是启动绕组问题了 ...

怪就在这里,还能自由的转大半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节气门清洗剂试试,看症状就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啊,容量啥的都对吗?

换的新电容也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新电容也不转

看来需要换电机了,电机轴磨损严重,估计跟便宜的电风扇电机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