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K PCAN-USB (PRO) 开源代码分享, 支持CANable硬件,支持STM32F0、F4芯片

楼主(2021-01-08):
分享GitHub上一个俄罗斯大佬的PEAK PCAN系列固件, 除了国内淘宝上卖的, 还支持更高级的 PEAK 的USB CAN PRO (注:STM32硬件限制,不支持CAN FD 帧收发)

PCAN USB 固件 (支持成品 CANtack、CANable 硬件修改 或者 STMF042系列芯片):
https://github.com/moonglow/pcan_cantact

PCAN USB PRO 固件(支持STM32F405\407芯片):
https://github.com/moonglow/pcan_pro_x

为了规避相关的风险,不给个人、论坛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里就不上传源码、固件了, 大家通过以上两个连接自行下载源码或者固件即可。

网友A:
stm32 F4 不支持CAN F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F4 不支持CAN FD吧

是的, 硬件不支持, 这个开源固件只是识别为 PCAN-USB PRO 型号, 但不支收发CAN FD帧

网友B:
上位机软件用哪个

网友:
硬件是这个https://github.com/linklayer/cantact-hw。我看了是stm32042+MCP2515的,电路简单

网友:
搞的我都想做个试试了...
以前买坛友的山上的打完折还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软件用哪个

兼容 PCAN 的上位机,或者开源的https://canable.io/getting-started.html

网友C:
究竟支不支持 can fd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究竟支不支持 can fd 呢?

STM32F4的硬件不支持CAN FD, 可以考虑移植到NXP的LPC185x系列, 可以支持CAN FD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F4的硬件不支持CAN FD, 可以考虑移植到NXP的LPC185x系列, 可以支持CAN FD ...

最接近的應該是 stm32g4 系列,簡單移植一下就可以支持 can fd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接近的應該是 stm32g4 系列,簡單移植一下就可以支持 can fd 了?

第一次听说STM32G4系列, 这套代码中已经实现了PCAN USB PRO FD 的协议, 只是因为STM32F4不支持, 在 Src/pcanpro_fd_protocol.c 的 pcan_protocol_tx_frame 函数中直接返回了 -1 ,移植实现can fd应该不难,可以尝试下。

网友B:
1秒钟3000帧以上可以不丢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秒钟3000帧以上可以不丢帧吗

每秒帧数跟波特率相关, 没什么参考价值。关键是看负载率, 这两套源码, 可以实现99.5%负载率下不丢帧、无错误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STM32G4系列, 这套代码中已经实现了PCAN USB PRO FD 的协议, 只是因为STM32F4不支持, 在 Sr ...

g系列出来好久了,性价比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秒帧数跟波特率相关, 没什么参考价值。关键是看负载率, 这两套源码, 可以实现99.5%负载率下不丢帧、 ...

实际上要达到每秒3000帧以上,必须是500K及以上的波特率,250K 波特率百分之百负载都达不到3000帧,500K波特率,每秒3000帧负载率大概是百分之75,如果能不丢帧说明整套系统性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g系列出来好久了,性价比更好

本来想打样一块G4板子测试的, 结果发现G4的USB还是FullSpeed, 没法满足要求,只有USB HiSpeed接口, 才能支撑CAN FD 的速率

网友:
没用过PCAN,有机会试试

网友E:
这个牛X,有空试试,买正版的要两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牛X,有空试试,买正版的要两千多。

弄个支持CANFD的,我买个玩玩

网友:
好东西,记录下,备用

网友:
楼主太优秀了,找到了这么好的资料。万能的github~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打样一块G4板子测试的, 结果发现G4的USB还是FullSpeed, 没法满足要求,只有USB HiSpeed接口, 才 ...

STM32H7是支持高速USB的也支持高速的CAN,不过要外加PHY可以达到480M。都想打个板子试试了,想想都美美的~,原版的PCAN已经玩转起来~

网友:
大神们都是全栈

网友:
PCAN 用起来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搞CANoe的,现在vector卖的真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H7是支持高速USB的也支持高速的CAN,不过要外加PHY可以达到480M。都想打个板子试试了,想想都美美的 ...

666666。有一个PCAN,不会玩。

网友:
感谢分享  MARK  PEAK PCAN-USB (PRO) 开源代码

网友G:
请教一下,PEAK CAN 应用在哪些领域?汽车    这个协议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PEAK CAN 应用在哪些领域?汽车    这个协议有什么优势?

这个是CAN的分析工具,不是协议,汽车的公开协议都是ISO的文档了

网友:
关注,过段时间做个出来玩玩。现在用zlg的上位机功能有点弱

楼主:
嘉立创打样+SMT 做了两块板子,STM32F405 + 金升阳的隔离模块, 测试PCAN USB PRO固件完全正常,双路同时打开,负载率99%不丢帧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打样+SMT 做了两块板子,STM32F405 + 金升阳的隔离模块, 测试PCAN USB PRO固件完全正常,双路同时打 ...

有硬件资料么?想整一个玩玩

网友:
怎么没有找到固件,是需要自己编译的吗?
pcb也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打样+SMT 做了两块板子,STM32F405 + 金升阳的隔离模块, 测试PCAN USB PRO固件完全正常,双路同时打 ...

原理图共享一下呗

网友:
感谢分享,弱弱的问一下,GitHub这种开源的程序在Windows系统如何编译呢?

网友:
可以省钱了,正版太贵了

网友H:
这个驱动要怎么更新啊?我下的PEAK-System_Driver-Setup这个驱动好像没用啊,求大佬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驱动要怎么更新啊?我下的PEAK-System_Driver-Setup这个驱动好像没用啊,求大佬指导啊!!! ...

编译有问题,是按readme说明编译的吗?正常编译pro fd配置的话, 应该出两个端点,一个CAN和一个LIN

网友H:
引用 楼主:
编译有问题,是按readme说明编译的吗?正常编译pro fd配置的话, 应该出两个端点,一个CAN和一个LIN ...

自己建的keil工程编的,那个make pro不知道怎么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建的keil工程编的,那个make pro不知道怎么整啊。。。。

Keil编译的话(pro_fd为例):
1. 项目配置增加定义宏定义:PCAN_PRO_FD=1, INCLUDE_LIN_INTERFACE=1
2. 一定使用源码自带的Middlewares\ST\STM32_USB_Device_Library

网友:
收藏,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Keil编译的话(pro_fd为例):
1. 项目配置增加定义宏定义:PCAN_PRO_FD=1, INCLUDE_LIN_INTERFACE=1
2. 一 ...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了?然后就差CAN整通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了?然后就差CAN整通就可以了吧?

是的 这就正常了。
LIN驱动没有实现,所以装不上,不影响

网友(2021-02-12):
mark  can 开源资料

网友I:
支持,弱弱的问下,pro版本的代码应该支持2路can不,看到pro硬件是支持两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弱弱的问下,pro版本的代码应该支持2路can不,看到pro硬件是支持两路的 ...

支持,我上面测试就是双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打样+SMT 做了两块板子,STM32F405 + 金升阳的隔离模块, 测试PCAN USB PRO固件完全正常,双路同时打 ...

牛~佩服!

网友:
用072编译了一个 下进去能识别了,非常感谢楼主 ~~~

网友:
买了原厂的, 两千多。 运费和税高了。

网友:
厉害了,这样下去后面就有山寨的便宜的卖了,估计就跟兼容ZLG的一样只要两百了

网友J(2021-03-20):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就正常了。
LIN驱动没有实现,所以装不上,不影响

看源码好像更新了,支持Lin。
X宝买了个山寨的试试看,自己仿个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源码好像更新了,支持Lin。
X宝买了个山寨的试试看,自己仿个对比下。 ...

是的,但是因为STM32的USB端口不够,LIN只有单通道。
我还没有倒出功夫做新的测试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因为STM32的USB端口不够,LIN只有单通道。
我还没有倒出功夫做新的测试板 ...

好像不支持错误帧检测啥的啊

网友(2021-07-10):
引用 网友H: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了?然后就差CAN整通就可以了吧?

你好,keil工程能分享下么?

网友(2021-11-27):
引用 网友H: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了?然后就差CAN整通就可以了吧?

MDK工程共享下

网友:
为什么我买的原厂是5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源码好像更新了,支持Lin。
X宝买了个山寨的试试看,自己仿个对比下。 ...

你买了哪一款?淘宝有链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