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维修本本遇到的事情(官方售后也不可靠?)

楼主(2021-01-09):
19年618活动期间,JD购买DELL笔记本一台,然后DIY'升级了内存与硬盘,作为后备工作本使用,使用频率一周开机一次左右。
19年11月份,发现该笔记本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不接电源适配器,电池电量充足时,会出现突然断电保护,需要插适配器激活才能开机。问题出现得没有什么规律,有时很快出现,有时又很久。百度无法解决问题,咨询了DELL客服,说应该是静电造成的自动保护。当时感觉是有点道理,就当认为这货抗静电能力太弱,将就用。
20年间歇性使用时,春夏季也会出现同样现象,不过比较小外出,基本接着适配器使用忍忍就算了。
最近,用了6年的ThinkPad开始不给力,不得不将那台Dell转正,不过断电保护的问题太头疼了,所以去找了DELL官方售后检修看看

【图】靠近电池借口附近的疑似电源部分有一层白色灰
售后拆开底壳后给我看,说电源受潮,电池也有问题,换电池700+,修主板500+
我问他,这中间部分又没孔没什么的,怎么会受潮?周围靠近外面接口的怎么没事?
他回答说我电池有问题,可能漏液了然后导致主板受潮,说我的电池已经胀得很厉害了!(我去我这电池明显没有胀,跟他理论一番后感觉说不下去,然后跑了)

然后试了下寄回给京东的售后维修看看(京东来回寄都没收我费用),京东售后说我电池没问题,也无法证明电池漏液导致的主板受潮,所以认为人为使用所致,所以不予维修。

OMG,这电脑硬盘也才运行三百多小时,已经上了32G内存,准备未来几年靠它吃饭呢。。。没办法,自己修修看吧

//------------------------------------------修修的分割线-------------------------------
第一步:拿个新牙刷把白色灰都擦干净了,感觉没有器件有异常。整个主板拆下来,背面是完全没有白色的灰的,所以只有上面拍照的那一面有,这就奇怪了
第二步:排除法,所有内存硬盘拆出来一个个换上,看是不是哪个有异常,无果。
第三步:万用表测试,断电保护后,电池的输出电压会变0,所以需要插入适配器重新激活
第四步:电池拔掉,直接飞线接了12V适配器,好像不会断电
第5步:万能宝花了138买了电池换上,用了几个小时用到快没电了也不会断电;拆了原电池,没发现明显异常,保护板的器件也都没烧毁痕迹
截止发稿新电池用了多次充放电的来回都不会断电,而原电池上电基本5分钟内断电。
万马奔腾,居然换个电池就ok了?原电池太容易断电保护了?

//-------------------------------所以结论是?--------------------------------------
1、价格贵的电子产品买完后尽早使用,早发现问题早处理
2、我的原电池肯定是没鼓包没漏液的!但是DELL官方售后的维修人员说“胀得这么明显”“可能漏液”
3、我主板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现在用一周多了没异常。那么主板中间位置的“受潮痕迹”是怎么来的?这个位置也比较矮,完全碰不到底壳,对应的底壳位置也没有孔;其他位置和反面(键盘底下)都完全没有这样的痕迹!会不会是被蓄意搞上去的?(只是意淫不是故意mo黑)

网友:
想起以前有个修电机的,都是拿蜡烛熏线圈,然后说线圈烧了.

网友A:
这种问题不用拆机,肯定先换电池。

网友B:
那白的灰是售后熏的松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白的灰是售后熏的松香吧?

应该是修的人熏的松香,想加电找发热的问题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用拆机,肯定先换电池。

现在稍微轻薄的本子好像基本都是电池不可拆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修的人熏的松香,想加电找发热的问题器件

这么一说还可能是,但是刷之前不懂所以无法验证。还有这个方法,松香遇热容易融化,真是学到了。
DELL售后跟我说是受潮,然后京东那头给的报告也是进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稍微轻薄的本子好像基本都是电池不可拆卸了

拆开外壳,电池内置而已,仍然可以换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外壳,电池内置而已,仍然可以换电池的。

是的,和不可拆卸的手机换电池一个鸟样

网友:
原电池电芯应该比淘宝买的好,保护板互换下装回原装电芯

网友:
一般拆开后都是可以换电池的,某宝上买个电池自己换上就行,就是拆机前先去网上看下拆机方法

网友:
电池是笔记本最容易坏的,我家的老本用了12年,电池换过又坏了,现在偶尔插电源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