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大,请问论坛能支持微软雅黑字体吗?

楼主(2021-01-08):
使用CHROME浏览器,即便是将字体改为微软雅黑,但显示还是宋体,感觉现在高分显示器就雅黑字体比较好看点,看看能否支持?

网友A:
你浏览器自行设置就行,跟论坛无关。

论坛为了兼容性,不能随意修改字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浏览器自行设置就行,跟论坛无关。

论坛为了兼容性,不能随意修改字体的。 ...

兼容性是其次, 几行代码就能实现字体的选择, , 但是版权是大头啊.  推荐使用 dark reader ,插件, 看论坛字体很舒服

网友:
微软雅黑不就是北大方正那款流氓字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浏览器自行设置就行,跟论坛无关。

论坛为了兼容性,不能随意修改字体的。 ...

好的,我试下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性是其次, 几行代码就能实现字体的选择, , 但是版权是大头啊.  推荐使用 dark reader ,插件, 看论坛 ...

谢谢,这个不错,你的字体是雅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不错,你的字体是雅黑吗

微软雅黑是流氓, 我用的是开源的 Source Han Sans SC 简称思源雅黑,自己去gayh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