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写保护功能优盘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1-01-08):
为什么市面上带写保护功能的优盘越来越少了?

网上看到带写保护功能的优盘好像都是杂牌的,用着不放心

哪个牌子带写保护优盘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不错呢?

网友A:
朗科的专利刚过期1年。

网友B:
买主控板和Flash芯片了,自己做。  有很多U盘量产工具支持加密分区,只读分区的,可以不用写保护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科的专利刚过期1年。

朗科的tf卡质量太渣了

朗科专利之前怎么收费的?每个优盘要给朗科多少专利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主控板和Flash芯片了,自己做。  有很多U盘量产工具支持加密分区,只读分区的,可以不用写保护开关。 ...

只读部分有时要增删东西,所以只读开关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科的tf卡质量太渣了

朗科专利之前怎么收费的?每个优盘要给朗科多少专利费呢  ...

朗科20年收了3E专利费,据朗科董事长说,专利费比卖楼收租挣的多。

网友C:
我有一个朗科USB2.0的带硬件写保护开关的U盘
就是普通2.0U盘的性能,确实可以写保护
朗科自己也有3.0的版本

如果觉得性能太差,淘宝上有定制的带写保护的U盘,颗粒和主控都给你写得明明白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朗科USB2.0的带硬件写保护开关的U盘
就是普通2.0U盘的性能,确实可以写保护
朗科自己也有3.0的版本

性能差点没事,用不了多久就坏,丢文件,或者盘符识别不了,这个太可恨了

网友D:
不如退而求其次,买个SD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如退而求其次,买个SD卡

SD卡有没有写保护取决于读卡器, 而现在很多读卡器内部已经没有了写保护功能, 很多读卡器插入部分只有金手指, 都没到lock的位置.
我笔记本内置的读卡器虽然是插全部, 但一样省掉了lock的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卡有没有写保护取决于读卡器, 而现在很多读卡器内部已经没有了写保护功能, 很多读卡器插入部分只有金手 ...

找不到支持写保护功能的读卡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支持写保护功能的读卡器了

而且sd卡不能硬件防止写入。。u盘好歹还能通过开关锁定we物理屏蔽写入(有可能导致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sd卡不能硬件防止写入。。u盘好歹还能通过开关锁定we物理屏蔽写入(有可能导致蓝屏。。) ...

锁定we物理屏蔽写入,你说的wepe分区只读,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定we物理屏蔽写入,你说的wepe分区只读,是这个意思么?

不是。分区只读是U盘固件对所有写命令NAK。屏蔽NAND的WE并不会阻碍主控往flash写数据,只是数据并没有实际进到NAND里面了。

网友G:
我在京东买的这个:KDATA金田KF218带锁u盘创意写保护开关16G32G64GB可选3.0高速版 硬件防病毒U盘 16g MLC2.0

网友H:
很多年前买过一个8G的爱国者,带写保护,已经用了至少十年,还进过洗衣机洗过一次,外壳摔坏用胶带绑着,天天在裤兜里,从未离身,每周至少用两次。

写保护已经失效,但是这个盘一个文件也没损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年前买过一个8G的爱国者,带写保护,已经用了至少十年,还进过洗衣机洗过一次,外壳摔坏用胶带绑着,天 ...

你这个优盘主要是用来装机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优盘主要是用来装机么?

我是当老师的,用来放课件,上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当老师的,用来放课件,上课用

你教什么课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京东买的这个:KDATA金田KF218带锁u盘创意写保护开关16G32G64GB可选3.0高速版 硬件防病毒U盘 16g MLC2. ...

KDATA是不是渣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