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MP图片转换成bin文件与GUI生成的数据量不同

楼主(2021-01-08):
一张480X200的RGB565图片,按照16位计算就是96000个数据,如果是8位的就是480X200X2 = 192000,实际转出来的C数组,数据是8位 数据,个数却是33200
,为什么?

网友A:
怎么可能,一定是你看错了。一张480X200的RGB565图片,按照16位计算就是192kB而不是96kB;如果是8位的要算上调色板,所以是96~97kB之间。至于你转出来是33.2k,要么是压缩了,要么是出错了。BMP支持RLE压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一定是你看错了。一张480X200的RGB565图片,按照16位计算就是192kB而不是96kB;如果是8位的要算 ...

我说的不是整个文件的大小,而是里面的数据个数,我的理解就是一个8位或者16的数就是一个像素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整个文件的大小,而是里面的数据个数,我的理解就是一个8位或者16的数就是一个像素点 ...

你这图片的信息是 200 * 83。
你看第一行注释掉的 hex 数值,里面有 0xc8 和 0x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片的信息是 200 * 83。
你看第一行注释掉的 hex 数值,里面有 0xc8 和 0x53。 ...

我看到了

楼主:
现在就对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