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干扰485的A或B,AVR跑飞

楼主(2021-01-08):
以前吃过程序跑飞的亏,我想首先找出原因,再解决问题

做了个MEGA16的485 IAP板子,线路图和线路板见附图,电路板双面铺铜,顶层VCC,底层GND,现在这么回事:当板子和笔记本连接时(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开着时)若从BOOTLOAD区开始执行程序,执行应用程序时,要是用镊子干扰485的A或B(干扰时485的RO输出密集波形),程序就跑飞了,用手拿着镊子一碰瞬间就跑飞,没有等待时间,如果程序从应用程序区开始执行,干扰没事(就是把IAP程序转换成应用程序,也没事),请问这种干扰什么原理?不要说485的A、B没接120欧电阻。

网友:
搞了20来年单片机,从来没有碰到过跑飞.
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点都不完整.

网友A:
为毛,要把TXD,RXD 绕晶振一圈啊?
明明可以直连,非要走过过孔?

网友B:
btldr里面有串口中断退出前没关闭? 按要求要关中断, deinit 串口

网友:
布线像自动布线的,估计程序也好不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ldr里面有串口中断退出前没关闭? 按要求要关中断, deinit 串口

应该是这么回事,IAP初始化串了,应用程序没有串口有关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要把TXD,RXD 绕晶振一圈啊?
明明可以直连,非要走过过孔?

绕一圈不对,走过孔是为了铺铜(VCC)不成碎块

网友:
感觉电源问题 加点电容

网友:
看描述有点像是程序bug

网友:
电源线太细,10uF滤波电容位置不当,100nF电容离芯片太远,晶振底下放线,等等。

网友:
镊子干扰485的A或B(干扰时485的RO输出密集波形),程序就跑飞了

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PCB布的,也不好。

网友:
一般不会是硬件问题,目测接受缓冲区数组越界

网友:
重新画板吧.  CPU旋转, 让TX,RX最短,  晶振电容放正面(否则要过两次贴片机), 手工走线, 尽量走在正面, 背面留给GND平面, VCC线粗些,  GND最后走,  空位打些过孔,  IO脚位调整下, 如D1,D2调下.
但是对于485来说问题都不大,  程序问题,  而且CPU这么多空脚, 应该搞些测试点, 如接收到数据, 让某个IO跳变下;  程序大循环里也让某个IO跳变;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通讯不稳定,造成处理数据进入死循环,去掉通讯模块相关处理程序,试一下,或只写一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
程序有BUG的可能性高,板子布线也布得比较意识流派

网友:
持续关注中,源码放出来大家给你找找bug

网友:
AVR供电多少? 我以前遇到过, MCU供电3.3V, 485供电5V, 结果485会向MCU倒灌.
把STM32的VDDA拉到3.8V了, 倒是没烧坏...

网友:
有终端电阻会改善